STM8FLASH板块写问题

楼主(2010-05-02):
STM8FLASH板块写问题
我用R-link 在 ST Visual Develop 下对STM8S固件函数库FLASH对板块进行读写,在STM8/128-EVAL运行很正常(STM8S207),但用一卖STM8S105的一运行到板块写函数就不跑飞了,最后显示仿真错误。
更奇怪的是:STM8S105调试进入函数单步运行就正常了, 难道是对FLASH->CR2、FLASH->NCR2修改要等待一定的时间?
在换芯片时mcu型号以及stm8sxxx.lkf 我已进行了选择。
板块
时间
FLASH

网友A:
有这种事?换STlink试试看

网友B:
问题是没有STlink,但Rlink都是通过SWIM仿真,因该差不到哪里去。 ---出贴者

网友C:
Rlink不一定和STLink一致,它们的固件、硬件协议、驱动链接库都不一样。

网友D:
搞了半天,我用09/2的库就不可以,用09/6的就可以了。

网友E:
可能跟CPU的主频有关系,STM8S105最高可以到16M(STM8S207最高到24M)。所以这造成用新的库解决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