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的flash操作是不是阻塞的?

楼主(2010-05-12):
stm32的flash操作是不是阻塞的?
比如我擦除某个page的时候,flash的其他内容是否还可以访问,比如我在开始擦除某个page以后,如果还要访问flash(不再访问正在擦除的flash)是否还可以进行?还是必须等擦除结束以后才能继续访问flash?
FLASH
其他

网友A:
必须等擦除结束以后才能继续访问flash。

网友B:
是的,必须等待擦除结束才能继续访问

网友C:
擦除和烧写肯定是用的同一个总线,不可能同时进行两个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