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什么情况下进入HardFaultException()

楼主(2010-05-11):
程序什么情况下进入HardFaultException()
我的程序用BKP寄存器做数据保存,开始测试只读写几个字节,程序还是很正常跑的。慢慢我把所需保存的变量每次变化都写到BKP中,开始出现死在下面这个中断了,请问是什么原因啊?
void HardFaultException(void)
{
/* Go to infinite loop when Hard Fault exception occurs */
while (1)
{
}
}
void
,
测试
infinite
occurs
寄存器

网友A:
原来是用ST-LINK II(MDK3.5)烧写出的问题。用isp烧ok

网友B:
到底是ST-LINK II(万利板上自带的仿真器)的问题还是MDK软件的问题呢

网友:
原因太多了,建议看看CM3手册,看看都什么情况可能会引起fault
然后再看编译器的汇编码,可能会容易一些找到原因

网友C:
不失为一种方法,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