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vb属于哪个产品线?

楼主:
刚刚下了3.3.0版本的标准外设库,启动文件中这样写的

Select the corresponding startup file depending of the used device:
- startup_stm32f10x_ld_vl.s:    for STM32 Low density Value line devices
- startup_stm32f10x_ld.s:        for STM32 Low density devices
- startup_stm32f10x_md_vl.s:  for STM32 Medium density Value line devices
- startup_stm32f10x_md.s:      for STM32 Medium density devices
- startup_stm32f10x_hd.s:       for STM32 High density devices
- startup_stm32f10x_xl.s:        for STM32 XL density devices
- startup_stm32f10x_cl.s:        for STM32 Connectivity line devices

stm32f103vb的话应该选择哪个?有没有官方文档?

网友:
ST网页上的........迷糊了

网友:
不好意思,找到了...........

@note
- Low-density Value line devices are STM32F100xx microcontrollers where the
   Flash memory density ranges between 16 and 32 Kbytes.
- Low-density devices are STM32F101xx, STM32F102xx and STM32F103xx
   microcontrollers where the Flash memory density ranges between 16 and 32 Kbytes.

- Medium-density Value line devices are STM32F100xx microcontrollers where
   the Flash memory density ranges between 64 and 128 Kbytes.
- Medium-density devices are STM32F101xx, STM32F102xx and STM32F103xx
   microcontrollers where the Flash memory density ranges between 64 and 128 Kbytes.
- High-density devices are STM32F101xx and STM32F103xx microcontrollers where
   the Flash memory density ranges between 256 and 512 Kbytes.
- XL-density devices are STM32F101xx and STM32F103xx microcontrollers where
   the Flash memory density ranges between 512 and 1024 Kbytes.
- Connectivity line devices are STM32F105xx and STM32F107xx microcontrollers.

居然在一个example下的note里...........

网友:
不好意思,找到了...........

@note
- Low-density Value line devices are STM32F100xx microcontrollers where the
   Flash memory density ranges between 16 and 32 Kbytes.
- Low-density devices are STM32 ...
呵呵,其实,在datasheet 的第1页有,在第3行就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