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TAG调试后怎么自动复位MCU

楼主(2010-05-12):
JTAG调试后怎么自动复位MCU
我在MDK下用Ulink2调试STM32,调试一次退出后,再进入调试模式就提示有问题,必须复位MCU才行。
烧写也是,烧写后必须复位MCU才能进入调试或者再烧写。
复位电路是参照的万利的板子,不知道要设置哪里。
谢谢了。
问题

网友A:
也可以考虑重新上电嘛,呵呵

网友B:
板子上没有复位按钮吗,楼主的意思是用软件复位?

网友C:
嗯,调试完或者下载完后,软件自动复位板子
每次手动复位都蛮麻烦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