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怎么修改两个USB包的间隔时间

楼主(2010-05-17):
请问怎么修改两个USB包的间隔时间
最近在修改万利自带的JOYSTICKMOUSE程序,结果改好后发现两个USB的IN数据包之间的时间间隔有30毫秒左右,请问怎么样才能缩短这个间隔时间啊?
间隔
怎么样
数据包
程序

网友A:
为什么还没有高人出现啊。。

网友B:
USB的通信完全由主机发起,设备是不能主动发起通信的。所以两个IN包之间的时间间隔完全由主机决定。
另外,作为中断传输,在设备的configure descriptor中有一项是说明一个中断端点的轮询时间,即主机需要每隔xxms就与该中断端点发生一次通信。修改这个descriptor可以修改两个中断传输之间的时间间隔。

网友C:
呵呵,上位机写两帧数据的间隔是多少?

网友D:
呵呵,修改描述符的问题,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