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道STM32F,USB事件不能唤醒低功耗吗(STOPmode)??

楼主:
难道STM32F,USB事件不能唤醒低功耗吗(STOP mode)??
有点疑惑,看了DATASHEET,没有找到USB能唤醒STOP mode 的资料?
或许是我的错

有遇到过的吗,请问各位,给个答复。谢谢。

网友:
看到手册上说,EXTI_Line18可以作为低功耗的唤醒, 但是我写的,却没有唤醒(USB插拔事件,后系统唤醒不了)。 是不是没有这个功能呢?
==============================
我是这样做的,设置EXTI_LINE18, 时能USB WKUP,正常情况下,能进入USB WKUP中断
感觉这样不太对,因为看到,WKUP是针对SUSPEND 唤醒的。。。

网友:
现在发现似乎是可以唤醒的,但是只能唤醒一次。
另外,无论设置不设置,WKUP,事件,都是一样的结果。
WHY???

网友:
Errata Sheet 2.5 章有说:

Description:
PVD and USB wakeup, which are internally linked to EXTI line16 and EXTI line 18, respectively, cannot be used as event sources for the Cortex-M3 core. As a consequence, these signals cannot be used to exti the Sleep or the Stop mode.(exti WFE)

Workaround:
Use interrupt sources and the WFI instruction if the application must be woken up from the Sleep or the Stop mode by PVD or USB wakeup.

网友:
谢谢VIGIA的回复!
原来还有Errata Sheet啊, 由于刚刚用STM32,不熟悉其手册。
为什么Reference Mannual 不包括全部全部的资料说明呢,这里说一点,那里又说一点,搞得手册不像是手册,费劲。
下面这个问题如何解决呢, USB 中断事件(收,发),但是只能醒一次,第二次就醒不来了!
============发现的这个问题如何解决============
现在发现似乎是可以唤醒的,但是只能唤醒一次。
另外,无论设置不设置,WKUP,事件,都是一样的结果。
WHY???
======================================

网友:
                                 “但是只能醒一次”,可以查查看是不是某些寄存器位没有恢复

网友:
                                 应该能唤醒

网友:
谢谢VIGIA的回复!
原来还有Errata Sheet啊, 由于刚刚用STM32,不熟悉其手册。
为什么Reference Mannual 不包括全部全部的资料说明呢,这里说一点,那里又说一点,搞得手册不像是手册,费劲。
下面这个问题如何解决 ...
用stm32需要看reference manual,datasheet,errata sheet, 和各种例程代码的参考说明。

至于你说的问题,我实在没有看明白。Errata Sheet的意思是说usb的wakeup作为一个事件(event)是不能唤醒用wfe语句进入的Sleep和Stop模式。但是作为一个中断(interrup),是可以唤醒用wfi语句进入的Sleep和Stop模式。

网友:
我的问题就是啊,我用WFI,进入STOP模式,当我用USB(插拔到PC中去的时候),只能唤醒一次。
但是如果我用外部EXTI,(IO唤醒的话),就可以随时唤醒的。
=================================
意思就是这样,不知道我说的清楚没有

网友:
有更详细的资料就好了,正在学习进入低功耗模式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