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项目文件管理的一个基本缺陷

楼主:
    我在IAR V5.3下建了一个项目A,放在目录PA下,做了一段时间,基本完成了;这时候又来了一个开发任务,这个任务跟项目A较相似,于是我建了一个目录PB,把项目A拷贝到了目录PB下,然后打开这个项目在IAR下修改。本来以为这样方便些,不用从头新建项目了,结果一顿疯狂修改之后,OK了,基本符合项目要求了。这时候我再打开项目A继续原来的开发工作,发现项目A下的文件被修改了,而且跟项目B下的内容一模一样,思考几秒钟之后断定肯定是我在修改项目B的时候IAR实际上修改的是项目A的文件,因为它把项目文件的位置记住了,天!怎么会是这样的项目文件管理方式!!!IAR啊,你可是著名的嵌入式软件供应商啊,这样的项目文件管理方式你觉得对么?

    这个感觉是源于我用KEIL C51和VC++ 6.0的时候,新建一个跟某个工程类似的项目的时候,都是把该项目拷贝到另外一个不同的目录下,然后加以修改,这样会提高利用率节省时间,而它们的项目管理都是基于工程文件目录下的文件修改,不会记忆原来的项目文件位置。

    发生这样的事情之后,因为原来的项目A没有备份,只好凭记忆重新开发项目A,悔呀。。。。。。。。。。。。。。。。。

    不要跟我说楼主你怎么这么傻,你应该在IAR下开发项目B的时候把要修改的文件REMOVE了,然后把PB下的文件重新添加进来再修改,现在我已经知道了,但我个人认为IAR的这种项目文件管理方式太死板,应该多向VS学习下人家的管理方式!不要老自以为是!(说大了)
    最后提醒初学者借鉴下我的经历,惨痛啊~

网友:
谢谢楼主提醒,我也正要做第二个STM32类似项目

网友:
要不你亲身感受一下?

                                 否则体会不深

网友:
4.42

没发现过这种问题..
V5.3还没试过,不应该啊.........

网友:
RX

项目记录的文件地址是相对路径,这个是不会搞错的。

但是窗口的文件地址MS是绝对路径。如果你在没有关闭当前窗口的情况下,拷贝了一个项目到其他路径,再打开新的项目,当前窗口的文件还是以前项目的文件。

所以拷贝了一个项目之后,应该关闭所有文件窗口,然后通过WORKSPACE里的文件列表重新打开文件,这个文件才是新项目目录下的文件。

网友:
IAR项目

                                   IAR项目,不管是4.42还是5.xx,都是LZ描述的那样,比较好的做法是,做一个项目有了稳定的结果后,压缩成完整的项目包,就可以避免LZ的问题了。

网友:
我刚试了下,5楼说的对

                                 看来得关掉IAR之后再打开在不同目录下拷贝过去的项目,这样才安全。但即使是这样,是不是也不算项目管理很理想呢?

网友:
和6楼说的一样,稳定的项目采用压缩备份最安全

网友:
为什么大家没有CVS或者SVN呢?

网友:
                                 5楼说的是对的,其实并没有改你的文件。不需要你重新编写,哈哈。

网友:
                                 因为今天我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果然有这样的情况发生。唉

网友:
IAR 复制工程后,打开iar工程,默认打开的文件时以前工程的文件,不是现在工程的文件,
如果在这些文件上直接写代码,就会把原来工程代码改变。

解决办法,把当前打开的文件全部关闭再打开。

网友:
出现过这种情况
新工程里clean一下就好

网友:
呵呵,多注意一下下啦。
勤压缩备份,是个好习惯。

网友:
呵呵,LZ你自己没有压缩备份的习惯,能怪得了谁呢?

而且,你没发觉你很笨吗?
——既然项目B动了目录PA中的文件,而你之前已经“建了一个目录PB,把项目A拷贝到了目录PB下”,那么目录PB下会是什么呢???

网友:
改一下工程名就可以了,两个工程的工程名不能一样。
我复制完工程后,都改一下工程名,我以前也遇见过LZ的问题。

网友:
                                 是啊,俺笨才先飞吗

网友:
我后悔才看到这个贴子,我也遇到LZ的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