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独立AD模块的意义

楼主:
STM32中有两个独立的AD模块。

他们的意义在于:
1,可以同时采样。
=======例如,同时采样电压和电流,得到精确的瞬时功率。
即,两个相关的模拟量同时采集。
====又例如,测量某差分信号(两根线哦),如果不同时测量(采样),无法得到正确结果!

2,可以间隔采样。
一个采集后,整个ADC过程进行到一半,另一个开始采样,转换。
======最大速度可以提高到2Msps,对于几百kbps的一路数字信号可以较好的测量,可以将信号幅度、振铃等细节表现出来。

不过,有一点需要注意:Vref
不少其他ADC测量范围0-Vref,最大测量到Vref。
或者某些廉价的,直接使用Vcc作为Vref。

虽然LDO,较高性能的DC-DC越来越多,但是,仍旧在电压精度、数字噪声等方面不能达到Vref标准。

STM32虽然利用Vcc作为测量依据(只有100pin可以例外),但是,内部有一个ref,通过测量ref可以得到Vcc的精确值,进一步得到其他AD结果的绝对值。

=====内部的ref即是精度只有2%,但是,一般说来稳定度较高,只需要校准一下,即可在电压变化,温度变化等任何条件下正常工作。

说到这里,不知道那些“认为STM32有个较差的ADC的人”观念改变了么??

一言以蔽之,需要低噪声、超低噪声LDO供电!
型号举例:MIC5205,MIC5209
300nV/√hz

噪声低于万分之一Vcc,就不会对ADC造成大影响。不要管LDO什么精度温度rej,只要没有提到噪声,或者噪声较大,“就不适合作为STM32的ADC应用供电”!

都是那些无良的开发板小公司,毁了这么好的一个ADC===没有用低噪声LDO,导致大家认为ADC自身不好!

多说一句,2000年毕业,现在想找个工作,最好在深圳。

网友:
Vcc噪声来源之一

232芯片=====开关电容哦!强噪声发生器,呵呵。

尤其是232目前多用    低内阻CAP(陶瓷贴片)。

尤其是其他部分功耗小于1mA时(例如MCU休眠),甚至可能引起Vcc震荡,或者Vcc严重飘移。

没有232的开发板,很少吧?
232电源增加10欧姆串联电阻,降低噪声的,有几个??

232电源增加10欧姆串联电阻
虽然降低了232芯片工作电压,但,仍在可靠工作范围内:
较高速度,较大负载,3232芯片电流一般小于50mA。
即使10欧姆,压降一般小于0.5v========呵呵,对于3v3系统,3232工作电压仍高于2.7v,那就没问题。
当然也可以用6.8欧姆。

几欧姆的电阻,与10uF的3232Vdd电容,RC即可有效降低对Vcc的干扰。

网友:
ONsemi.com 有很多 high performance

LDO

不少芯片,噪声低于100uV rms

价格也就2,3元

不过,偶用的不多,计划中

网友:
不错,看得出来是实践检验过的

网友:
当然独立的Vref最好了~~~

网友:
外部基准电源贵啊

外部基准电源贵啊,但ADC没这个就没什么意义了.
我刚用的TI 16位的ADC,基准源做下来和ADC一个价格了。

网友:
12bit ADC 不需要独立ref

现在的技术,即使16bitADC,很多情况下也不用独立ref。

万分之一的精度而已!

很多低成本方案可以轻松解决。

即使超过百万分之一精度,人们对“绝对精度”的需求,也很少。

然而,相对精度,噪声,却是多数情况下需要认真对待的。

网友:
你是牛人,不顶对不住!

网友:
虽然不是特别明白,但是要顶牛

网友:
分析的好!

                                 认真学习了!

网友:
好!!

                                 能不能解释下232串联10欧姆电阻是如何起到减小Vcc噪声目的的?谢谢

网友:
形成RC滤波器

                                 串联电阻和10uf电容形成RC滤波器

网友:
说句公道话 来冒下水

算了 还是不打击你了 不然想水城 就又来警告我了 我也不晒了老板知道了 又要骂我了 886

网友:
再说点

                                 臭豆腐感   不就是想找个工作来冒下水么  你不找工作的时候跑那去了  有脸说我不 推广 你不是50步笑百步

网友:
这种有用的臭豆腐,怎么很少人用呢?

你也只会,事后诸葛亮吧?

你在相关技术的推广方面,做了什么?

====232噪声主要与 负载(导线长度等),电容内阻有关。似乎不必要给出公式吧?
232噪声在系统低耗电时,还可能引起LDO震荡。

把芯片的主要功能(之一),大幅度降低了性能,难道不算“无良”??
内核的主要特性之一,不提供任何例子,几乎没有解释,难道不算“无良”?
内核某例,即将提供.

不做高手很多年! 俺以及俺的马甲们做斑竹的时候,你(yjf)还没毕业呢,哈。
CE,BSP,蓝牙,俺几年前就不做了。呵呵。
=======全世界都做了10年的东西,yjf拿出来显摆???
俺指点几个硕士写论文的时候,都没这么猖狂!

这个帖子,仅仅是 俺 冒火的帖子之一。

后续有更多重量级帖子!
现有芯片通用技术,实现众多实用功能!
=======很多功能,早已经有了,但是,没有普及推广开来!!!
俺的目标之一,简化多项实用技术,并推广。
====使用电阻降低核心电压,是个垃圾做法!俺的后两个帖子,将有类似高级实现!

几个月前,就同某代理商仔细讨论过多项。

呵呵

网友:
ADC模块独立的意义,没做过相关项目的人可能意识不到

几年前做一个信号测量的项目时,搞采样保持搞得头都大了,最后还好查到了一个文章提供的思路,用“同步 ADC”去搜,搜到了一款8通道同步采样ADC,内置8路信号采样保持器,可以同时采样,然后逐个转换。
确保了采样点在时域一致。

网友:
强烈赞同LS强调的“ADC模块独立的意义”

                                 不赞成LZ的观点

网友:
是高手,就回答,不要吵。

1. SMT32的ADC是逐次比较法吗?
2. 它有个自动矫正的功能,原理是什么?
3. 内部的基准电压是2V,为什么输出的最大值却和VDDA对应?

网友:
关于SMT32的ADC

我不是高手,但简单回答如下:

1)SMT32的ADC是逐次逼近(successive approximation),在STM32技术参考手册的ADC部分有这样一句话:“The 12-bit ADC is a successive approximation analog-to-digital converter”

2)我不懂ADC的原理,所以也不能理解自动矫正的原理,在STM32技术参考手册的ADC部分有这样一句话,可以作为参考:“The ADC has an built-in self calibration mode. Calibration significantly reduces accuracy errors due to internal capacitor bank variations. During calibration, an error-correction code (digital word) is calculated for each capacitor, and during all subsequent conversions, the error contribution of each capacitor is removed using this code.”

3)STM32没有内部基准电压,基准电压是通过Vref从外部接入,不知LS是在哪里看到这个说法“内部的基准电压是2V”?
STM32有一个内部的参考电压,接到了内部的ADCx_IN17通道,它用于提供一个参考的数值但不是基准。根据数据手册,在温度为-40至+105摄氏度范围内,这个参考电压为:最小值=1.16V、典型值=1.20V、最大值=1.24V。

网友:
Vref重要的是稳定度,而非初始精度

在力源看到:
X60008BIS8-41 0.5mV 3ppm ¥62.00
这个对于16bit应该足够了吧,100度的温漂才0.03%
http://www.icbase.com/catalog_ps/product.asp?dept_id=299

网友:
STM32内部基准电压和参考电压问题,是我理解错了。

                                 STM32内部基准电压和参考电压问题,是我一时理解错了。

网友:
RE:

看不到ST相关的内部文档,猜猜看:)

1. SMT32的ADC是逐次比较法吗?
很可能是。DATASHEET里面写:
Tconv = Sampling time + 12.5 cycles
直接用 cycle 数而非一个范围,很像逐次比较,最后半个CYCLE利用CLK的边沿把数据打到寄存器里?

2. 它有个自动矫正的功能,原理是什么?
再猜一把,校验时内部有个开关,先把采样电容上的电全对地(VDDS?)放掉,然后再切到VREF-上去。

3. 内部的基准电压是2V,为什么输出的最大值却和VDDA对应?
不知你说的2V是指哪个?

60的帖子质量都挺高,看起来挺长经验值的。

网友:
有个简图,好讨论。

有个简图,好讨论。
先看看大致对不对。
1.期望A,B点的电压在AD期间不变。但A点总要衰减,B点要随C点变化。就麻烦。
2.比较器要在整个电压范围内的失调电压都要小。

网友:
强烈同意

ADC模块独立的意义,没做过相关项目的人可能意识不到,呵呵 你骂我又能杂样 我承认我从来不交别人东西 没做什么推广 但是你做的那些确实有这个方面的意义,对不 不是说靠这个去降低功耗 是说的你这样做有这个意义  老兄 别 歇斯底里  老咆哮能怎么样 你认为过时了 那就过时了 对我来说是新的  你既然做了那么多  看来你什么都不精通  坐下来喝杯茶 连我写的都没看清楚 就开骂  叫我感觉你做技术肯定是不成的 要么就是被人 给奉承惯了  来这里给你点清凉之水 叫你清醒下 你的感谢我 哈哈 再说 我这样才能叫你把箱底子的都挤出来  我是后辈 我承认  未必你就是强人 别嚷嚷 以后多跟我学学

网友:
画个图,搭个舞台,请大家表演,讨论。不要吵。

                                 唉,血压又高了。躺下。

网友:
讨论的主题应该是:如何用足STM32的ADC。

  先声明,我是真正的老朽。半个脑子已经坏了。
  同时,呼吁大家向我学习:学会讲“我错了”。
  我想,讨论的主题应该是:如何用足STM32的ADC。这才有积极意义。
  我对STM32感兴趣,首先是CortexM3核,其次是12Bit的ADC和较高的ADC速率,
以及功耗较低。这样,可以做便携的中档设备。其中可以进行一些数字信号处
理。
  但如何“用足STM32的ADC”,就成了做好事情的前提。

  LZ提醒了大家:间隔采样,最大速度可以提高到2Msps。
  我呼吁大家研究:这么高的速度,可以用到什么地方?(应该有不少。)
也同意LZ关于不必刻意追求“绝对精度”的观点。
  但对于“万分之一的精度而已!”的说法有保留,因为对于“逐次比较”的ADC而言,要做好IC不容易。(当然,用好也是不容易。)
  我们要讨论的问题是如何用好,我想应该这么做:
1. 首先,VSSA脚是整个ADC的模拟信号的参考点。在PCB的排版上必须保证它是个布线终点。同时,它也是所有ADC输入的0线。
2. VSSA和VDDA之间必须有无感电容旁路各种干扰。
3. VDDA通过电感接到VDD或其他较好的电源(也就是大家称之谓“Vref”)上。
   (顺便说一下:ZLG公司的板上,在VSSA上也加电感的做法应该是错的。)
  对不起,血压又高了,只好停止。

网友:
继续

  4.在此基础上,再考虑封闭其他干扰源,减轻VDD波动,减小ADC源的内阻
以及其他电场和磁场的干扰等等。

网友:
60岁 我不同意你的看法

既然是一个地 我不知道周立功是不是模拟和数字地分开了 假如分开那么他们必须汇聚在一点 就简单说有个接触点  那么他加个电感 就是在两个参考平面上 将地抖动抑制下 周立功的设计起码是这样认为的  再说 他自己不知道天高厚  出来晒东西  骂人也不先看看自己说的对不  举个例子 青霉素 可以消炎 主要功效 那么我门是不是就说他没有副作用呢 我就是把些副作用说了下他就不高兴了  再说几百KBS 对不 我不是说的 999KBS 也是几百KBS  101也是几百KBS 很多东西还是需要计算的 大概的东西谁都会说
心理承受能力太差  那就别出来冒水
哈哈
别人生气我不气
气坏了身体没人替
..............

网友:
我不知道你不同意我什么?

  技术问题要和其他问题分开。不是技术问题,我不愿讨论。
  是技术问题,不同意我的看法,请列123。

网友:
我关心的14个周期中的1.5个周期,就是采样周期。

    我关心的14个周期中的1.5个周期,就是采样周期。我估计前面的0.5个应该
是放电的,若这样就好一些。但在外面看不见。
    不过,这是下一层的问题。不知有感兴趣的么?

网友:
列123

                                 呵呵我都说的很明白了 自己不会看 要不就是我说的跟你说的不是一回事  就那么简单  123  叫我想起毛主席的话 "....."这里就不好说了 哈哈

网友:
楼主推荐的LDO好买吗?

能否推荐几个常用的低噪声LDO?
我做了一块板子,用的是MORNSUN的开关电源模块输出的3.3V做电源和参考电源,试下来,AD值跳得很厉害。要是做之前看到楼主的帖子就好了。
谢谢。

网友:
                                 好久了  关注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