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请教,定时器中断标志清除的问题

楼主:
我用tim2,初始化如下:
RCC_APB1ENR |= (uint32)(1<<0) ; //timer2时钟使能
TIM2_ARR =1000;
     TIM2_PSC = 47999;//计数器时钟分频
     TIM2_CR1 |= 1<<7;//自动重装允许
     // TIM4_CCMR2 |= 0x8; //ch3预装载使能
    TIM2_SR &= ~(uint16)(1<<0);
     TIM2_DIER |= (1<<0) | (1<<6) ;//允许中断,允许更新中断
     NVIC_ISER0 |= 1<<28;   //使能timer2全局中断
    TIM2_CR1 |= 1; //使能计数
中断服务程序,
这样是好使的,led正常闪烁

void TIM2_IRQHandler(void)
{
  TIM2_SR &= ~(uint16)(1<<0);
  LED_B_CONV;

  my_timer4_count_key += 1;

//  Clear_timer2_it;
}
但是下面这样led不闪,但其他程序还正常运行,就像没进这个中断一样
void TIM2_IRQHandler(void)
{

  LED_B_CONV;

  my_timer4_count_key += 1;
  TIM2_SR &= ~(uint16)(1<<0);
//  Clear_timer2_it;
}
也就是把清除中断标志放在后面就有问题
搞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大家帮忙,先谢了

网友:
                                 LED_B_CONV是什么?  LED在哪里?

网友:
#define        LED_B_CONV    GPIOB_ODR  ^= (uint32)(1<<9) //pb9

刚才想到在中断里加个串口发送数据,看看有啥问题
于是把程序改成这样,可以正常运行
void TIM2_IRQHandler(void)
{

  LED_B_CONV;
tbyte_uart1(11);
  my_timer4_count_key += 1;
  Clear_timer2_it;
}
又改成这样,也可以
void TIM2_IRQHandler(void)
{

  LED_B_CONV;
//tbyte_uart1(11);
delay(0);
  my_timer4_count_key += 1;
  Clear_timer2_it;
}
再改,也可以
void test(void)
{
LED_B_CONV;
}
void TIM2_IRQHandler(void)
{
  test();
  //LED_B_CONV;
//tbyte_uart1(11);
//delay(0);
  my_timer4_count_key += 1;
  Clear_timer2_it;
}

网友:
但是这样,不行
void TIM2_IRQHandler(void)
{

  LED_B_CONV;
//tbyte_uart1(11);
  DAC_LRC_low;
  DAC_LRC_high;
   index_data_out += 1;
   index_data_out = 0;
flag_need_buf = 1;
  my_timer4_count_key += 1;
  Clear_timer2_it;
}
似乎要去调用一个函数,就可以了,奇怪

网友:
这里
#define Clear_timer2_it     TIM2_SR &= ~(uint16)(1<<0)

网友:
这样也不行
void TIM2_IRQHandler(void)
{
  uint16 i;
  p_index_data_out = audio_buf_add[index_shift];
  for(i=0;i<256;i++)
   p_index_data_out[i] = 0;
  LED_B_CONV;
//tbyte_uart1(11);
  my_timer4_count_key += 1;
  Clear_timer2_it;
}

网友:
发现一点,我开始led是亮的
刚才我把它开始就设定为灭,发现运行6楼的程序的时候led一闪即灭
而用顶楼那个不好用的程序,led更本就不亮
是不是这个程序被自己嵌套了

网友:
                                 去找个示波器看看,问题应该不复杂。

网友:
示波器有啊
但是不知道要看哪里呢
led那里现象很明显了
我看几乎所有的例程或者别人写的程序,都是一进中断就清中断标志。
再说这些程序也是先判断中断类型,才清中断,并不是第一句就执行清除操作,而定时器这个更新中断是需要写0清除的,并不是读寄存器就可以清除,不知道我理解的对不对,但手册上只说由软件清0
但我想中断也能被自己嵌套么
总要先退出才可以再进入吧
那我在最后清中断不是一样的么

网友:
                                 按道理应该都是一进中断就必须清标志位

网友:
示波器有啊
但是不知道要看哪里呢
led那里现象很明显了
我看几乎所有的例程或者别人写的程序,都是一进中断就清中断标志。
再说这些程序也是先判断中断类型,才清中断,并不是第一句就执行清除操作,而定时器这个更 ...
看看LED的驱动信号,是没有变化还是变化太快,肉眼看不出闪烁?

网友:
                                 肉眼能行吗?

网友:
                                 谢谢两位哈,不是我想偷懒,而是我觉得已经可以肯定先清中断标志和后清中断标志是不同的,对程序会造成一定的影响,我只想知道这是为什么,是芯片的问题,还是我程序的问题,哪位有空能帮忙测试一下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

那个函数的逻辑是如果设置了中断并有标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