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中断触发问题

楼主(2010-05-19):
STM32中断触发问题
用两个外部中断,结果其中一个中断没有触发,程序一执行,就进入该中断,不明白,是什么原因
还有就是偶尔管脚上面有一个波动都会进入中断,这个怎么处理啊,是不是需要什么去抖程序啊
请各位指教
原因
程序

网友:
没有人遇到过这种情况啊,单纯的加电容行吗

网友A:
那个引脚是设置为输入模式了吗?如果是,可能没有设置内部上拉,外部的一些干扰有可能造成引脚的电平抖动引起误中断,可以设置为带内部上拉试试。

网友B:
LS说得对,根据所需要的触发边沿,设置输入上拉或输入下拉,管脚悬空是不行的。

网友C:
对啊,我直接是浮空输入的,很多例程上面都是浮空输入啊

网友D:
如果输入引脚上有外围电路,可以使用浮空输入配置,否则最好使用内置上拉或下拉。

网友E(2015-07-26):
我也遇到了和这个类似的问题,看完了感觉想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