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器程序下载为何只能下载一次??

楼主(2010-05-18):
仿真器程序下载为何只能下载一次??
我有一块板(STM32F103ZET6)用仿真器第一次写可以写入,但是第二次就写不进去,这时如果用ISP擦除,随便写入一个文件,再用仿真器又可以写一次。
每次用仿真器下载都要用ISP擦一次,请问为何,是不是芯片坏了?
我总共做了同样的板,另一块完全正常。
仿真器
程序

网友A:
呵呵,怪事呀。
检查一下复位线是不是没接好。

网友B:
谢谢,好象是复位的问题,复位芯片输出直接接STM32,用一个电阻隔离一下好象就好一点

网友C:
STM32一般不需要使用外部复位芯片,即使使用复位芯片也要用开漏(OD)输出的型号,否则会干扰STM32的内部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