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M侵入检测VDD断电无效?

楼主:
                                 STM中 当 VDD电源断开时,侵入检测功能仍然有效  为什么我在VDD断电的时候改变电平居然没有清备份寄存器?

网友:
                                 求高人解答啊

网友:
STM中 当 VDD电源断开时,侵入检测功能仍然有效  为什么我在VDD断电的时候改变电平居然没有清备份寄存器?
可以检查一下:
1.可以用ST提供的例子试试

2.VDD正常供电时,侵入检测功能起作用吗?

网友:
                                 是否使能了侵入检测功能?

网友:
                                 没碰到过……

网友:
不好意思,没有及时回,回答三楼的问题
1:就是用ST的例子试的
2:VDD正常供电时,侵入检测功能起作用。

5楼的是否是这个意思: 试过VDD电源断开时,侵入检测功能仍然有效,是正常的?

网友:
                                 问题已经查明了,谢谢大家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