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救!(谁有正版COSMIC?)

楼主(2010-05-21):
紧急求救!(谁有正版COSMIC?)
现在程序编译无任何非正常的提示,断点也可停下来;
我设置了一个局部变量,并将常数数组A的一个值赋给这个局部变量,问题是:
当程序小于32K时,局部变量的值正常;
当我加入一个40K的常数数组B后,这个局部变量的值始终为0。
设置部分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modsl+crtsxf.sm8。
哪位用的是正版COSMIC,我把代码发给他,能否帮我编译一下看看。
因为我现在想确定:到底是不是因为PJ版编译器的问题引起的!
TKS!
问题
正版
编译器
程序
断点

网友A:
请不要在本论坛讨论使用盗版软件的问题,谢谢!

网友B:
晕!没注意那个“PJ”,现在一看才明白是什么意思。
不过我发现我用的COSMIC只能编译目标代码是32K的项目,原来那个Float的已经不能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