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m8s的VCAP上的电容的疑问

楼主(2010-05-21):
关于stm8s的VCAP上的电容的疑问
手册上推荐470nF的低ESR的电容.
这个不太好找,大家都用什么厂家,型号
另用无极性的CBB是否可以???
电容
厂家

网友A:
一般的贴片电容都可以吧?
0805封装的。

网友B:
谢谢.
手册上说要低ESR的电容.而且这个电和系统稳定有关.
第一次用STM8,准备用用在工业场合.

网友C:
一般的MLCC贴片电容ESR都很低。比钽电容还好。
当然工业场合要求高的话,可以选好材质的,比如尽量选X7R材质的。
当然,0.47uF有可能只能买到Y5U的,呵呵

网友D:
支持4楼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