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stm3210E开发板无法isp下载

楼主(2010-05-20):
EM-stm3210E开发板无法isp下载
手头有一块开发板(EM-STM3210E),工作一直正常,最近想试一下isp下载程序,跳线boot0跳1,boot1跳0,交叉线连接板子上的com1,使用了多个isp软件,都是无法识别器件,哪位指点一下。
工作
开发
程序

网友A:
本版有大量关于stm32 Isp的帖子,搜索一下,肯定有答案,呵呵

网友B:
找到原因了,不过问题很奇怪,问题出在串口线上面,我用的串口线是交叉线,三线那种,不过是用一根网线做的,这根线用两个串口通讯,正常,但是下程序就不行了,最后我换了一根线。下载成功,问题解决了。

网友C:
恭喜楼主解决问题。
谢谢楼主分享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