閺冪姷鍤庢潻鐐村复

楼主:
MEMS娴肩姵鍔呴崳锟�
閻㈤潧鐡欓幎鈧張顖欐唉濞达拷
鏉堝湱绱瑼I
ARM閹垛偓閺堬拷
Linux娑撳骸鐣ㄩ崡锟�
閸楁洜澧栭張锟�
閸ユ垝楠嘙CU
51閸楁洜澧栭張锟�
濡剝瀚欓悽闈涚摍
閻㈠灚绨幎鈧張锟�
LED娑撴挸灏�
閺冪姷鍤庢潻鐐村复
TI閺冪姷鍤庢潻鐐村复
娴肩姵鍔呴崳锟�
PCB鐠佹崘顓�
缂佺厧鎮庨幎鈧張顖欐唉濞达拷
濞村鐦�/濞村鍣�
閸掑棛鐝涢崳銊ゆ
鐞涘奔绗熸惔鏃傛暏
濮瑰€熸簠閻㈤潧鐡�
濞戝牐鍨傞悽闈涚摍
閻㈤潧鐡欑粩鐐剁
DIY/瀵偓濠ф劗鈥栨禒鏈电瑩閸栵拷
MAX32630FTHR鐠佹崘顓告径褑绂屾稉鎾冲隘
娴犮儲濯舵导姘几
濞f濞o拷
閼卞﹨浜扮粭鎴犵懅闂傚綊妞�
EEWorld妫颁礁顨涙稉鎾冲隘
娣団剝浼呴崣鎴濈
keil里怎么模拟stm32的指令
yaschiro
yaschiro

网友A(2010-05-17):
keil里怎么模拟stm32的指令
我想在keil的用模拟器学习cortex的汇编指令,会用到的芯片是stm32。
现在工程里加了启动文件stm32f10x.s,另外有一个自己写的很小的汇编文件,是在资料上抄的。编译和汇编是可以过的,但是连接时会报错。我看了工程生成的.map文件,发现是空的。而编译一个小的c程序就会有内容。不知道我还需要在哪里设置,或者添加什么其他的文件。
请高手一定指点,我已经搞了好久了。网上也没找到相关资料。
工程
其他
模拟器
c程序
资料

网友B:
现在工程里只有两个文件,一个自带的启动代码,一个汇编程序,也就是读写一个寄存器,不访问其他外设。
如果哪个大哥有几个模板就好了,或者哪里有这方面的资料告我一下。

网友C:
汇编源文件加了“AREA NAME, CODE, READONLY, ALIGN=2”语句了吗?

网友D:
看看stm32f10x.s的Reset_Handler末尾的跳到哪里了?你没改就应该跳到main()了,当然就跳到C程序了。

网友E:
我回去实施

网友F:
没有哪个大哥试过的啊?

网友G:
你可在模拟器里在汇编/混合模式下单步执行看看程序怎么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