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主----请教STM32中软中断的问题

楼主:
ARM7中有软中断,STM32中是否SVCall就是cortex-M3中的软中断?用法是否跟ARM7中的软中断类似?
版主请指示一下,谢谢!

网友:
                                 你查查Cortex-M3的资料吧,我没有研究过。

网友:
                                 在STM32上,可以用软件的办法触发任意一个外部中断,即使没有使能对应的外部引脚。

网友:
                                 可以查查详细的相关资料

网友:
                                 软中断是什么意思,软件导致的中断?好像没什么意义吧,没听说过这个提法

网友:
                                 SVCall 跟SWI完全一样,而且为了使用灵活,还有PendSVC。

网友:
                                 其实我的目的是想喂狗而已

网友:
其实我的目的是想喂狗而已
喂狗?与软中断有什么关系? 请说详细点。

网友:
狗狗最好是在主程循环中喂,那样它对你有感情。。。。。。也会安全地看护你的家门。。。。
若在中断中去喂,,,,,特别是一些定时器中断中喂,那这样的狗等于白养了。。。。。。。
它很有可能不看好门。。。。

网友:
                                 版主莫非是湖南人?

网友:
版主莫非是湖南人?
何以见得?俺还从来没有到过湖南呀。

网友:
哈哈,经常见面,感情也比较好;整天打发一个机器人去忽悠狗狗,它自然不会高兴地克尽职守咯。
引用 网友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