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M32L151的几个问题

楼主(2010-05-21):
关于STM32L151的几个问题
1. 何处可以得到 STM32L151 的片子;
2. STM32L151 的内部时钟可以支持 USB吗?
3. IAR5.3 +jilink 7 可以支持STM32L151?
谢谢!
时钟

网友A:
要得到STM32L151 的片子,可以上淘宝试试

网友B:
1)货源问题要问代理商或销售商。
2)内部时钟的精度满足不了USB的要求。
3)IAR新的版本可以支持;但JLink就不好说了,主要问题是STM32L的最低工作电压可以到1.65V或1.8V,不知道JLink是否能很好地支持;如果工作电压设置为3.3V,则应该没问题。

网友C:
请教版主:
支持STM32L151 的IAR版本是多少?
STM32L151的联系方式?

网友D:
支持STM32L151 的IAR版本是多少?这个我不好说,但如果你在目标芯片列表中能够看到这个型号,那么这个版本的IAR环境就可以用。

网友E:
你可以看看能不能申请到样片,从网上查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