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S的HSI做UART通信时,115200下,能适应的温度范围是多少

楼主:
                                 比如假设-20 ~+60℃范围内可以正常通信,这个性能有官方数据吗?

网友:
好像没有这个官方的数据。数据手册中只有HSI在指定温度范围内(如-40~+85)的偏移参数,可以算出波特率误差。

再说与STM8S按照115200波特率通讯的设备也有容许的误差值啊,所以如何才叫“正常通讯”?

网友:
                                 假设对方是完全正常的,太较真儿的话就没法儿说了

网友:
手册中只给出了HSI的参数,没有给出与UART配合的数据。

与UART配合的数据是可以通过计算得到的,你可以自己算一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