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IAR5优化高不能进中断的问题。

楼主(2010-05-26):
关于IAR5优化高不能进中断的问题。
小弟最近刚开始学习STM32,碰到一个问题。我是用IAR5.3。程序写好以后编译的时候,如果把C/C++ compile下的代码优化选择为HIgh的时候,程序能在循环里跑,却不能进入中断。但是如果把优化设置为low或者Medium,则程序能进入中断正常运行。不知道哪位高手能帮我解决一下这个问题。
问题
优化
程序

网友A:
大家来猜谜,偶猜volatile。

网友B:
没功夫儿折腾这事儿,任何编译器HIGH优化情况下都有可能出现异常情况,别老想着走捷径让编译器把你臃肿低效的代码优化的多多好,还是靠自己吧,换个思路别折腾这事儿了,时间是你自己的,浪费多少少多少

网友:
通常是程序不够规范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