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版主关于STLINK下载问题

楼主(2010-05-26):
请教版主关于STLINK下载问题
我用的IAR5.3和三合一板子上STLINK,调试STM32F103RBT6芯片,前些天调试仿真还都挺好,但从昨天开始,代码不能下载仿真了,显示

网友:
警告,按确定后出现

网友:
错误提示,换了原来好的硬件和三合一板子上的STM32小板子现象也是一样,IAR软件也重新安装过了,就剩STLINK手头就一个,没法更换测试,不知道什么原因,项目比较急,版主能不能帮忙分析一下,非常感谢。
default
absolute
position

网友A:
根据下面图的显示,应该是链接有问题,导致向地址0x00000000进行Flash编程失败

网友B:
你会议一下昨天作了什么?
如果2楼说的“向地址0x00000000进行Flash编程失败”属实,有可能你把Flash设置为写保护了。

网友C:
谢谢二位的回答。
我没有做什么特殊设置,而且我之前的程序都有备份,现在用以前的程序来下载调试,编译器报出一样的错误现象,这是令我非常奇怪和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