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rrorclnkDebugmouse.lkf:1symbol_cosnotdefined(Debugmain.o)

楼主:
请问各位老大,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error clnk Debug\mouse.lkf:1 symbol _cos not defined (Debug\main.o )
#include <math.h> 这个也加进去了。找了一天了还没有查出来,烦各位老大们帮帮手。

网友:
                                 你找一找 cos 这个函数在哪个头文件中,看看这个头文件的路径是否正确。

网友:
----------- Project mouse - STM8 Cosmic - Configuration Debug -------------

Compiling main.c...
cxstm8 +mods0 +debug -pxp -pp -l -i"C:\Program Files\COSMIC\CXSTM8\Hstm8"  -clDebug\ -coDebug\ main.c
main.c:

Compiling stm8_interrupt_vector.c...
cxstm8 +mods0 +debug -pxp -pp -l -i"C:\Program Files\COSMIC\CXSTM8\Hstm8"  -clDebug\ -coDebug\ stm8_interrupt_vector.c
stm8_interrupt_vector.c:

Running Linker
clnk -m Debug\mouse.map -l"C:\Program Files\COSMIC\CXSTM8\Lib"  -o Debug\mouse.sm8 Debug\mouse.lkf
#error clnk Debug\mouse.lkf:1 symbol _cos not defined (Debug\main.o )
#error clnk Debug\mouse.lkf:1 symbol _asin not defined (Debug\main.o )
#error clnk Debug\mouse.lkf:1 symbol _sin not defined (Debug\main.o )
The command: "clnk -m Debug\mouse.map -l"C:\Program Files\COSMIC\CXSTM8\Lib"  -o Debug\mouse.sm8 Debug\mouse.lkf " has failed, the returned value is: 1
exit code=1.
cos 这个函数的头文件<math.h>路径应是对的,
上面出错是不是连接出错? 请 版主指点一下,多谢。

网友:
                                 问题解决了,在项设置中,把Linker 这一项里的Std libraries 中全选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