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是冯诺依结构还是哈佛结构?

楼主:
看了看STM8S的指令手册,发现比AVR 慢了好多。
0.9MPS的性能估计STM8S不是哈佛结构的吧?

好比
STM8的INC要4 cycles,
AVR的INC是1 clocks.
STM8竟然有DIV指令,16 cycles.而MUL指令是4 CYCLES.
AVR只有MUL整数乘法指令,是2 CLOCKS!

STM8的中断返回IRET要11 CYCLES
而AVR的RETI只是4-5  CLOCKS

STM8的RRC移位要4 cycles
AVR 的RCR移位要1 cycles

还有开发软件又没有免费的无限制版的C编译器,或好的IAR D版。
芯片销售--价格未公开,

开始对STM8S有点失望了啊!!

网友:
                                 据我所知应是哈佛的,但我现在用STM8S103K开发点东东,下载不了,我SWIM波形都给到了,但响映,闷

网友:
STM8是冯诺依曼结构,即它的数据空间和地址空间是不分开的,同时STM8在传统的冯诺依曼结构增加了一个三级流水线。 (此处有误,请看13楼的更正)

STM8是CISC指令集,而AVR是RISC指令集,所以不能简单地比较某个指令的执行时间,就断言谁快谁慢。

RISC指令集的特点就是减少指令的数目,减小每条指令执行的时间,达到简化硬件设计提供工作频率的目的。很多CISC的指令,在RISC指令集中没有单一的指令对应,所以往往需要多条RISC指令才能完成一条CISC指令的功能,比如你提到的DIV指令。

关于STM8的INC指令,并不都是最长的4个周期,最短的只要1个时钟周期(请看下面的表格)。更进一步地,STM8有非常丰富的寻址方式,可以在一条指令中直接对RAM中的变量进行操作并把结果存回RAM,比如下表中的倒数第2条指令格式,它是一个长基址变址指令,通过改变下标寄存器X的内容,可以直接操作一个数组,我相信对于RISC指令集来说,这样的操作需要更多条指令,综合起来两者应该差不了多少。

网友:
上表中只有哪些需要使用间接寻址的指令才是4个周期,而多数的操作格式只需要1个时钟周期。

对于这些使用间接寻址的指令格式,我相信在RISC指令集下,需要更多指令(>4条)才能实现相同功能。

上面提到的表中的倒数第2条指令格式,对应到C语句如下:
  var[X]++

楼主可以比较一下,这样的操作在AVR中需要几条指令,需要多少周期?

网友:
CISC和RISC的效率差不多。

RISC也只有对寄存器的操作是单周期,
涉及到RAM的操作都是多周期。
通常,RISC一个运算包括读入数据+运算+写出数据,
包括2或3条指令

网友:
其实所谓的RISC目的就是让指令精简---- 最终实现单周期运行。
MCU的核结构也是多总线结构,例如多条 数据总线、多条指令总线,目的就是为了减少数据传输瓶颈,总线冲突和占用。最终实现单时钟周期运行。甚至多线程运行。
那个CORTEX-M3就号称1.25MIPS。而ARM7是0.9MIPS.ARM9好像是1MIPS吧?

现在的COMS工艺都已经是8层高K金属,多总线设计已经不是什么很难的事情了。这更有利RISC的设计。
其实CISC同样可以使用多总线设计,同样可以单周期运行,同样可以使用流水线设计等等。

就好比RISC 已经与谓的DSP没什么区别的了,而所谓的DSP也就是个RISC.

如果不计较成本DIV除法指令照样可以单周期实现,不过电路就庞大了,这个肯定不划算了。

这样看,STM8  连 C8051的技术都不如了! 跟AVR明显是有距离的。彼此的指令手册都列出来了时钟数,
电工一看就知道。

做个比喻,STM8是ARM7的水平。 AVR是CORTEX-M3的水平。
差了一代技术啊!

网友:
关键是STM8它的工艺,是0.13uM的。
架构其实一点不重要。RISC主要是便于C等高级语言的编译。
AVR的性能指标是8bit的王者,但性价比未必是。PIC性能落后那么多年,不也占了头把交椅。
而且STM8的SRAM比传统的MCU还是多了很多。

网友:
                                 一般的冯诺依结构不支持中断嵌套,不知道stm8支持多少级嵌套。一直想整个板子试试,呵呵,还没有机会去做这个事情。

网友:
                                 我刚刚看了你们的中文手册,翻译的可是哈佛结构的,到底哪个对啊。

网友:
                                 另外,很多软件有支持stm8s的isp,不知道如何设置,手册上没看到相关说明。

网友:
一般的冯诺依结构不支持中断嵌套,不知道stm8支持多少级嵌套。一直想整个板子试试,呵呵,还没有机会去做这个事情。
能不能中断嵌套和冯/哈结构没有直接关系,而仅取决于其具体的中断子系统的结构。

网友:
先更正一点,STM8使用的是带三级流水线的哈佛结构,而不是冯诺依曼结构。

看了半天也没有明白7楼的“STM8  连 C8051的技术都不如”是根据什么下的结论,Netjob的分析即没有理论根据,也没有实际的测量数据和具体的指令分析。在楼主位Netjob提出了一些STM8和AVR具体指令的对比,我给出了INC指令的分析,指出STM8的INC指令具有更高的效率,不知道你能否认同?

作为8位核心,STM8能够达到0.83DMIPS/MHz,接近ARM7的0.9DMIPS/MHz,是一个非常好的核心。7楼的比喻“STM8是ARM7的水平。 AVR是CORTEX-M3的水平”,请问你有具体的测量数据吗?空口无凭可是没有说服力的。

网友:
能不能中断嵌套和冯/哈结构没有直接关系,而仅取决于其具体的中断子系统的结构。

这个我不太知道,因为我接触到的msp430和arm7是不支持中断嵌套的,而我用的stm32,51,pic,ti的dsp是支持的。
我没研究过结构和中断的关系,具体怎么做的不清楚,只能是根据现在有的cpu说这个事情,呵呵 ,别见怪。

网友:
                                 在这争论这些我觉得意义都不大,不是为了搞学术科研,都是为了打工赚钱或者自己当老板做产品赚钱,关乎实际的是,STM8这么好的片子,居然没有好的调试器,比如cm3的jlink和流行的被熟知的编译器厂商的支持,在国内如果没有D版的话不管软件还是硬件都很难推广的,这是实际情况。

网友:
                                 午夜霓虹是哪来的啊,msp430怎么会不支持中断嵌套呢?pic的也能叫中断嵌套?哎。

网友:
汗~
午夜霓虹,你的那些“推论”错的太离谱了哦~

网友:
                                 STM8有4个中断嵌套级别。

网友:
再来看看楼主提到的其它几条指令:
STM8的中断返回IRET要11 CYCLES
而AVR的RETI只是4-5  CLOCKS

STM8的RRC移位要4 cycles
AVR 的RCR移位要1 cycles

STM8的中断返回指令恢复了9个8位寄存器的内容,大大减少了中断程序中使用指令的数目,虽然中断返回指令时间略长,但总体的中断程序时间并不长。

再看RRC指令,与我前面分析的INC指令相同,它有丰富的寻址方式,可以直接对RAM中的数据进行操作,而不必把数据Load到寄存器中,操作完成后再存回RAM。比如我在下表中用红线圈出的指令,可以直接对任意地址的数据进行直接移位操作,只需要一个时钟周期,AVR的指令能做到吗?

再看楼主提到的除法指令,它使用的时钟周期是由操作数变化的,介于2~17周期之间,如果做一个除以0x01的操作,只需要2个周期,最长的是除以0xFF的操作,需要16个周期。如果在运算过程中有中断发生,则会多出一个周期,所以手册上给出了2~17周期的数据。

网友:
                                 我用过msp430的149,当进入一个中断的时候必须把中断许可关掉,怎么嵌套其他的中断啊。

网友:
                                 stm8的isp怎么配置啊,现在还不清楚呢,版主说说。

网友:
stm8的isp怎么配置啊,现在还不清楚呢,版主说说。
关于STM8的ISP问题,我没有做过,但有不少人做过,请另开贴讨论,谢谢。

网友:
猜猜呢,ARM7是冯诺依曼结构,0.9DMIPS/MHZ, CORTEX-M3是哈佛结构,1.25DMIPS/MHZ. 都是三级指令流水线。 这个STM8是 0.83DMIPS/MHZ, 说它是冯诺依曼结构当然有人相信,说它是哈佛结构,多少有点让人怀疑吧? STM8的RETI 耗时多,自然进中断同样耗时多。这个就是为什么ARM出CORTEX-M3来取代ARM7当实时嵌入式领域的接班人的原因吧? 中断更快的是C28X, 硬件的中断保存与恢复PC. 关于STM8的指令效率,可以看STM8的指令手册, AVR的指令手册。

网友:
XMEGA的AVR更强些。

AVR

网友:
不是 DMIPS/MHz,而是MIPS/MHz

AVR和STM8的 DMIPS/MHz应该都不到 0.5

网友:
哈哈,首先谢谢Netjob给我一个机会学习AVR的指令集,其次也谢谢你能够拿8位的STM8与16位的AVR进行比较,这本身已经说明STM8的性能了。

最后,希望你能拿出一些具体的测试数据,说明你的论点,只一句话“XMEGA的AVR更强些”说明不了问题。说实话,论单个指令的效率,RISC没法与CISC的指令相比,你在楼主位提出的那几条指令,经过我的比较已经很说明问题了。RISC与CISC核心的优势在于它的综合性能,这需要具体的数据才能有说服力,仅仅在个别的指令上比较,RISC指令功能肯定不如CISC指令功能丰富。

无数据无真相

网友:
唉,有的人是不是只知道单片机啊,CISC一条指令可以完成RISC几条指令的功能,比如IRET,它把保存寄存器的弹出功能都包括了,你都不用操心现场的保护了
要说指令便于C语言的编译,反而是CISC要好的多,有很多汇编指令和C语言几乎是一一对应的,一条C语句,就是一条汇编,丰富的寻址方式,主要为了对应高级语言的数组和内存分配和释放,单片机用C语言才多少时间啊
和通用处理器比,单片机的指令简陋的可笑

网友:
                                 我也是刚用STM8S,老实说它的优势是很明显的,资源非常丰富,相同级别资源的STM8S和AVR相比,肯定是STM8S具有更好的价格优势,矛头直指台系MCU。

网友:
28楼的小朋友, 请问IBM的POWER 6  POWER 7是什么类型的CPU?
SONY和微软产的游戏机内的IBM CELL是什么类型的CPU?

版主主,  AVR有GCC 的C编译, 连MSP430也有GCC的编译器。和好多第三方的C编译器。
AVR是8BIT的。
现在STM8的C编译器少的可怜。还需要很多RMB~.这个对菜鸟很 大 压力。
AVR是1MIPS。STM8是0.83MIPS. 而且同样的指令 AVR需要的CLOCK还少。

上面的数字0.82和1比较也不是很重要。 最重要的就是STM8的工具要便宜。开发软件工具方便- D -.
芯片价格实惠~

网友:
”AVR是1MIPS。STM8是0.83MIPS“

AVR肯定没有1MIPS的速度。
AVR只有纯寄存器操作的指令才是单周期,
只要牵涉到对RAM的寻址的指令都是2-3周期。

网友:
                                 AVR能否达到0.83MIPS,都是疑问

网友:
risc相对于cisc的一个优势是大量的寄存器。
比如AVR有32个通用寄存器,在执行算术、逻辑运算时,大量的通用寄存器很方便。
STM8S只有一个累加器A和两个16位的x、y,那么必然就要在A和SRAM之间传过去传过来。

在24MHz时钟频率下,stm8s必须插入flash等待周期。虽然有个流水线进行指令预取,但是总有流水线断流的时候。这种情况下,即使指令手册标注为2个或者4个周期,但考虑到可能加入的flash等待周期,这条指令到底需要几个周期就不太确定了,必须结合指令预取来分析才能最后得知了。

网友:
                                 手册上说是哈佛的,就是哈佛的,难道手册能错吗?手册错了我还怎么编程

网友:
TO:MA CHUN SHUI
AVR的1MIPS/HZ 当然是ALU等运算的。难道会是操作I/O(RAM,FLASH)是IMIPS吗 ?
这么简单的默认都不明白?

MCU好CPU好看速度都是看ALU和FPU. 甚至看浮点的运算数度~

网友:
                                 问题不在于具体的个别细节,应是应用总体效果;另外,开发环境也是重要因素,光叹曰:好箭! 没有好弓,怎能中的!

网友:
总体来看,STM8还是要比MEGA系列要强的,但XMEGA就不好说了,但个人认为ATMEL要把XMEGA给搞黄了。。。

STM8的C编译器确实是个大问题,COSMIC让人蹩守蹩脚的不舒服,如果IAR支持就好了。。。

网友:
版主,AVR是8位的

说到编译环境,AVR的比STM8好多了,希望改进;
至于速度,我觉得一般不用太计较,真正计较的还是性价比。

网友:
不过中断进入 和 中断返回时间确实非常重要,周期数太多的话 中断系统就变成鸡肋了,根本无法处理速度稍高的信号。

这点也希望改进

网友:
单纯比较速度只能说有一定意义,我相信大部分项目一片51都能解决问题.
好用方便的开发工具才是关键,stm8如果没有好用便宜的调试器编译器,前途可能是一片惨淡

网友:
确实,对于速度的要求还没有那么苛刻,如果需要速度快,而且认为AVR快的话,尽管可以去用AVR。
STM8目前的问题是没有免费的C编译器,使得很多的玩家无法使用,实际的于各种其他MCU的性能对比就更少了。

网友:
个人认为这些厂家疯了似的一个劲的开发新体系结构的MCU实在是太狭隘了——只知道
为了自己的技术垄断,搞得我们这些工程师一个劲的学习那些没用的东西却把最有用的
精华没有时间学习。试问AVR、PICS、STM8S之类的东西到底有多大却别,他们更新来
更新去的除了换了一套对我们毫无意义的狗屁指令集(只要你愿意,你自己都可以用FPGA
实现一套完全自己的指令集)和所谓的体系结构(试想,还有那个成功的厂家坚持纯粹的
RSIC或者CSIC呢)还有那些烂到令人发指的却又不得不为了学习新的指令集而忍受的新
的IDE还有什么呢,却使我们不得不一个劲的学习那些相似到极点却又不学习还不会的东东,而没
有时间学习OS、中间件和总线协议这些更有意义的东西。

所以,别在管什么RSIC还是CSIC了——就算搞清楚了对你开发产品或者make money有
帮助吗?
所以,让我们工程师共同努力,挤死那些不为我们着想却只知道为了厂商自己的垄断而不断
搞花样的家伙把!让我们低端的用51、高端的用ARM早日实现MCU的大统一!让那些厂家
都围着我们转——根据我们的需求把合适的外设加到51和ARM核上去!
让我们工程师不用再一遍遍学习那些谁都会编的指令集了(你要是那么愿意学习新的指令集,
我每周用FPGA给你实现一套给你学,而且还准你提供自己想要的技术指标和样式),让我
们工程师都用上像VC2010那样的集成开发环境,让我们工程师的生活不再奔波而更加轻松
美好!
让我们工程师共同努力,早日实现MCU的统一!记住,只要你愿意付出一点努力(而且这种努力也不会切实伤害到你的利益吧),电子
世界的规则可望有我们工程师自己制定!加油,MCU统一——51 and ARM

网友:
另外,为了消除大家放弃其他MCU转而学习51和ARM的后顾之忧,我来为大家再介绍介绍这个51。(ARM就免了吧!我想选32bit MCU的朋友们如果只选一种的话肯定80%会毫不犹豫的选ARM——只是会在STM
32、LPC1000和LM3S直接拿不定主意罢了)。
  是的,51性能、集成度很多方面都不如AVR、PIC或者现在的STM8S。但是这不是问题,只要厂商愿意51是绝对可以达到AVR、PIC的性能和集成度的,试看C8051F就是一个铁的证明。说什么CSIC的51不易提高性能那纯粹扯淡,x86最初不也是CSIC性能对那位仁兄不够用呀!
   一切都不是问题,只要这些厂家肯做就不可能有克服不了的困难和突破不了的瓶颈,因为相对于当前的电子技术来说,MCU绝对算不上什么高技术含量的东西。那么为什么那些厂家不愿意去做51核了呢?愿意也许不止一个,但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是做51的厂家太多,可替代性太好不利于用户对他的依赖——说的好听点就是不利于培养客户的忠诚度,而且也不利于他们提升利润率。

网友:
——————续——————————
另外,我给那些久不关心51的朋友们提供一些关于51的动态,是想告诉你们51不仅在通用MCU的市场上依然活跃,而且他们更被应用到了更广阔的天地甚至被首先引入到了具有前瞻性的应用之中。
1、深度嵌入,提供功能性芯片智能化。  51核被嵌入到了总线控制器、以太网控制器、USB控制器、射频器件
等许多厂家的功能性芯片中。在此仅举一例:CC1100。
2、PSOC3    个人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尝试,甚至用可能成为未来MCU的方向和趋势。也许PSoC会死,但我认为这种MCU设计理念必将存活下来。
3、双核的51——LS2051      有创意呀,也许你会说8位MCU搞双核没意义。可是谁知道呢。
4、FPGA中的51核   PLD应该是未来电子设计中新的宠儿,甚至是电子工程师和嵌入式工程师的必备技能——就像今天的MCU一样。FPGA应该不会大规模的替代MCU的市场,但是我认为他会以另一种形式进入到MCU的市场中来,那就是MCU、PLD和PAC组成的SoC也就是类似于PSoC3的产品,所以对于FPGA我们还是应该予以关注的。  那么我可以负责任的告诉你,FPGA主要厂商的产品上都有51软核的存在,且不止一种。但是其他如AVR和PIC的核我还真没怎么见过。

至于51其他的“另类”拓展,我也就不太清楚了。希望其他知道更多相似内容的朋友写出来与大家分享。

网友:
                                 楼上说的有一定的道理。但51核的架构现在看来还是有一定局限性,尤其是8位的堆栈指针。

网友:
                                 哈哈,  开始有 51的厂家和SALS OR FANS来捧场了啦。

网友:
楼上说的有一定的道理。但51核的架构现在看来还是有一定局限性,尤其是8位的堆栈指针。
克服克服吗!哪有只得不失的!
何况51可以只用于小的应用,复杂应用直接上ARM(如Cortex-M0和LM3S100),再不行就结合SoC把一些功能用PLD编程硬件实现。

网友:
个人认为这些厂家疯了似的一个劲的开发新体系结构的MCU实在是太狭隘了——只知道
为了自己的技术垄断,搞得我们这些工程师一个劲的学习那些没用的东西却把最有用的
精华没有时间学习。试问AVR、PICS、STM8S之类的东 ...
......
让我们工程师共同努力,早日实现MCU的统一!
哈哈,百花齐放却被认为是“为了自己的技术垄断”,“实现MCU的统一”就不是技术垄断吗?

网友:
版主,AVR是8位的

说到编译环境,AVR的比STM8好多了,希望改进;
至于速度,我觉得一般不用太计较,真正计较的还是性价比。
谢谢,以前没有研究过AVR,看了24楼给出的文档,所有的指令都是以16位为单位的,误认为这是个16位MCU。找了半天看到它的寄存器长度是8位的,才知道它也是一个8位核心。

其实大家说的问题,并不是编译器的问题,而是编辑、调试环境的问题,即通常说的IDE,编译器是由IDE调用的,一次设置好以后,一般人根本见不到编译器,除非你要分段地控制代码的生成,即不同的模块需要使用不同的编译选项。

其实说到底,还是一个费用的问题,也就是xwj说的“真正计较的还是性价比”。

网友:
哈哈,百花齐放却被认为是“为了自己的技术垄断”,“实现MCU的统一”就不是技术垄断吗?
非也,非也!首先51核并不是固定哪一家的而是开放性内核,所以并不是什么垄断——你要说是垄断,那是谁在垄断呢?Intel吗?其次百花齐放,你不认为现在的ARM芯片也是百花齐放吗——他们完全可以通过外设的不同实现差异话;而且由于MCU应用的广泛性,外设绝不会被某一家厂商垄断得。

至于说到ARM,他的确与51有所不同,但肯定也不会产生垄断的;至于说ARM公司垄断了MCU芯片的核,我觉得那没关系反而热烈欢迎——因为那对我们工程师是有利的。

再说了,ARM授权了那么多核也没见他进入全球IC产业20强,可见IC授权挣不了几个钱,所以靠IC授权的ARM不会有经济实力完成对IC设计厂商如TI、Freescale、三星这样得厂商的控制的。你就不用担心ARM公司成为像Intel那样的大块头了。

网友:
没有了百花齐放,没有了市场的竞争,厂商也就失去了创新的动力,最终受害的是整个产业。

ARM现在不是已经开始向Intel叫板了吗?没有Intel、没有PowerPC、没有MIPS、没有SPARC,你以为ARM能不断地、这么快地推出市场欢迎的新产品吗?如果市场上只有ARM一家,你以为它不能控制所有的下游厂家吗?你看看现在操作系统市场的情况吧,哪个大的PC厂家敢不用Windows操作系统?就连APPLE的电脑都开始以支持Windows系统为手段来吸引消费者,在这种情况下,谁能够对Windows的定价有话语权?

网友:
                                 没有竞争就没有进步嘛,“天下大同”的出发点不错,不过很容易就会搞成“**”。

网友:
                                 说着说着就体现出来了,连“独——才”都打不上去了,呵呵。

网友:
                                 STVD这个IDE还是可以的,但那复杂的设置也比较罗嗦,COSMIC似乎和通常的很多C编译器规定有差异,用起来有点烦心。

网友:
**

果然打不上去,BUG?

网友:
                                 要加个空格“独 裁”

网友:
芯片生产商围着应用开发商转,这种机会有,但不多。

加粗就好看了

网友:
怎么都拿STM8S的体系结构和AVR的比呢?我倒是觉得他和HCS08更像一些!
为什么这里都没有人提起HCS08呢?难道这么多大虾就没有用过的吗?

网友:
HCS08的仿真器 贼 贵。 性能与AVR没有可比的,忽悠说稳定性高!  好多出口到欧美的产品指定要它。
你说HCS08与STM8哪里像?说来听听

网友:
HCS08的仿真器 贼 贵。 性能与AVR没有可比的,忽悠说稳定性高!  好多出口到欧美的产品指定要它。
你说HCS08与STM8哪里像?说来听听
HCS08真的这么差?看来Freescale离破产不远了。

网友:
怎么都拿STM8S的体系结构和AVR的比呢?我倒是觉得他和HCS08更像一些!
为什么这里都没有人提起HCS08呢?难道这么多大虾就没有用过的吗?
STM8的核心的前身是ST7核心,这也是ST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而ST7的前身就是曾经成功地用于APPLE II的6502。

ST7对6502核心进行了重新设计,使它的性能得到了大幅的增强。STM8则对ST7进行了革命性的重新设计,把寻址空间从64K扩展到了16M,采用了三级流水线架构,增强了指令系统,增加了寻址方式,把MCU中最常用的位操作指令扩展到64K空间,增加了硬件除法指令,增强了硬件乘法指令,增强了下标处理指令,增加了大量16位操作,还特别设计了为操作系统的信号量操作而使用的指令,也为低功耗管理设计了专门的指令。

所有对STM8的增强,使得STM8的运算性能比ST7提高了近200%,从0.25~0.3DMIPS/MHz提高到0.83DMIPS/MHz。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HCS08也是来源于6502,但它的性能只相当于ST7核心的水平。

网友:
顶!

stm8S应该丰富一些16K以下的低端片子型号。
16k以上,stm32就已经很便宜了。

那样的话16K以下,可以用STM8搭配STVD+COSMIC C
16K以上,可以用stm32搭配KEIL IDE + Codesourcery G++ Lite
真正做到不在编译器和开发环境上花钱

网友:
                                 据说Codesourcery G++ Lite最新版的编译代码率已经和IAR基本相当了

网友:
"STM8则对ST7进行了革命性的重新设计,把寻址空间从64K扩展到了16M"
我到觉得扩展到16M完全没有必要,在今天这个ARM MCU迅速占领市场的时代,有谁会在程序代码
量达到64k的时候还使用8位MCU。徒增指令长度和译码复杂度。

网友:
我到觉得扩展到16M完全没有必要,在今天这个ARM MCU迅速占领市场的时代,有谁会在程序代码
量达到64k的时候还使用8位MCU。徒增指令长度和译码复杂度。
“徒增指令长度和译码复杂度”,你有何根据这么说呢?猜测?

希望这位兄弟最好看看STM8的指令集和核心架构,看看STM8是如何实现16M代码空间的,再下结论。

“我到觉得扩展到16M完全没有必要”,你觉得没有必要,并不代表市场不需要。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做一个简单的会发声的玩具需要32位的ARM MCU吗?如果使用8位MCU,语音数据存放在哪里?64K字节够用吗?这种例子太多了。

网友:
STM8的核心的前身是ST7核心,这也是ST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而ST7的前身就是曾经成功地用于APPLE II的6502。

ST7对6502核心进行了重新设计,使它的性能得到了大幅的增强。STM8则对ST7进行了革命性的重新设计, ...
长见识,太感谢啦。
  没想到原来ST7与MC68HC08还有这样深的渊源呢。刚才也在网上查了一下,发现原来不止他们两家,好多日系厂家的MCU也是由6502发展来的。(网上牛人的话:”玩过的单片机多了,就感觉 ST7 和 MC68HC05MC68HC086502 和大多数日系单片机都一个结构。尤其是 ST7 和 MC68HC05 ,简直就是孪生兄弟。
“)
  这样说来,单从体系结构看的话,学习这几家的MCU应该不会有太大的理解上的困那呀。
  还有,好像ST10和英飞凌的16位MCU也有很深的渊源的哟——只不过恐怕很少有人用ST10这个片子吧。

网友:
                                 CORTEX-M0 何时出来呢? CORTEX-M0完全可以取代8位机的市场。

网友:
CORTEX-M0 何时出来呢? CORTEX-M0完全可以取代8位机的市场。
应该说“CORTEX-M0完全可以取代高端8位机”才对。那种只需1KROM、三四个IO的应用最好还是留给51去完成吧——用M0太浪费。

网友:
51,PIC,AVR,HCS08都不错。。。呵呵。
老外好多产品用FREESCALE 的。还有英飞凌的。

网友:
看了版主的更正,同样纯寄存器操作,两者指令都是单周期,
但是对牵涉到RAM,AVR就差多了。
中断返回也是stm8快,返回指令同时恢复了现场环境,应该更加高效。

stm8应该是全面领先AVR才对。

很多人总喜欢拿avr纯寄存器操作周期说事。

网友:
在中断的PUSH,POP,RETI等。STM8比AVR快。

某些指令如 DEC,INC, AVR 快
        STM8       AVR
DEC       4            1
INC        4            1

网友:
某些指令如 DEC,INC, AVR 快
        STM8       AVR
DEC       4            1
INC        4            1
哈哈,看样子你根本就没有看我在3楼的分析。

顺便问一下,关于STM8的指令时间,你看的是哪份资料的哪一页?为什么你总是拿STM8操作RAM的指令来与AVR操作寄存器的指令做比较呢?

网友:
                                 请大侠们继续讨论,一路看下来,长了不少见识

网友:
                                 AVR单片机是蛮好用的

网友:
                                 路过,学习了,谢谢楼主和版主

网友:
请问有没有进一步的资料可以体现说STM8是哈佛结构并带有三级流水线的?感觉STM8的指令系统和存储空间这一块交代的不清不楚的,还是说我看的官方的手册看的不全?大致看过了RM0009,PM0044.但是,还是找不到什么有关指令系统和存储空间这一方面的详细一点的说明。感觉ST公司文档发布这方面偏向于应用,的确是很多什么底层的细节交代的不清楚。相信很多人会有这样的感觉。这一点AVR要好很多。

网友:
回77楼:是的,ST是商业公司,是做产品的,所以公司发布的文档偏向于应用,不是为了做研究。

如果你在应用中,有必要知道更加详细的底层细节,请直接与ST的人员联系,我们可以根据情况,给你开放一些内部资料。

网友:
http://image.baidu.com/i?ct=5033 ... =0&s=0&se=1
也不是说做什么研究,只需要两个东西,一个如上图所示内部硬件结构图(AVR的),还有就是哈佛结构存储映射图(STM8的文档里似乎是将数据和程序存储器放在了一起,而不是哈佛结构中所说的数据和程序空间分开即独立编址),所以烦劳版主替新手解决这两个问题。

网友:
1)这个图的左边是一个非常简单核心框图,好像对理解这个产品的使用没有什么帮助。右边是产品的其它部分,相比STM8S的框图(如下)也是很简单的。

2)STM8核心是冯诺伊曼结构,我在13楼就已经说过了。存储映射图也在数据手册中。

网友:
先更正一点,STM8使用的是带三级流水线的哈佛结构,而不是冯诺依曼结构。

看了半天也没有明白7楼的“STM8  连 C8051的技术都不如”是根据什么下的结论,Netjob的分析即没有理论根据,也没有实际的测量数据和具体的 ...
感谢版主积极回复新手的疑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