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实现PC机与STM32之间的数据传输

楼主(2010-05-30):
如何实现PC机与STM32之间的数据传输
我用的是一个STM32的一个核心板,不带液晶显示和外围设备的,想实现与PC机之间的数据传输,然后在PC机上写一个收发验证数据的代码,请问哪位大虾有这个经验,指导一下。
数据
大虾
如何

网友A:
要么CAN,USB,RS232,以太网如果没有这个,估计只有用无线了

网友B:
PC与核心板之间数据交货有很多方法,比如:串口、USB、以太网接口等,一般串口比较常用

网友C:
串口不仅底层代码实现容易、也不需要自己编写PC端驱动,直接配合串口调试助手之类的工具,即可达到你的目的。可参考论坛串口相关串口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