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只有一个串口怎么扩展,进行多单片机通讯呀

楼主(2010-05-28):
求助,只有一个串口怎么扩展,进行多单片机通讯呀
作了一块板子,上面只有一个串口,要和两个设备进行串口通讯,该怎么办,是不是可以从这个串口多引出一个串口来,这样行不行,请大家提提意见,不知道会不会有冲突呀
通讯

网友A:
STM8S串口支持地址标志唤醒的多机通信模式

网友B:
这就要看应用要求了. "从这个串口多引出一个串口来"肯定不行.
如果你用的是主从问答式通信, 你做的板用作通信中的主机, 你可用半双工的RS485总线, 连两个或更多设备都
可以. 如果是RS232串口, 可以采用多路数据分频器和数据选择器, 将接收和发送做时分复用, 扩成多个RS232
接口. 当然, 也可单独做一块多口寻址板, 通过寻址协议达到时分多路复用.

网友C:
楼主既然是要通讯,半双工肯定是不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