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试过STM8转在lsi的功耗有多大?

楼主(2010-01-07):
有谁试过STM8转在lsi的功耗有多大?
要降低待机电流,啥也不做,芯片是STM8A5189,现在做到3~4个毫安,不知道有没有谁试过,理论上是多大?
待机

网友A:
你看一下STM8的数据手册,上面就有。

网友B:
datasheet是王道啊

网友C:
芯片手册上的值,就是理论值

网友D:
ST的手册不敢恭维。感觉做的很垃圾

网友E:
ST的手册还可以呀,有什么问题楼上的可以指出来呀

网友F(2010-05-08):
103f3 @4.5V <6uA

网友G:
既然不信手册,那就只能自己试试了

网友H:
我现在调试到了97ua左右。。

网友I:
ST手册还好吧

网友J:
再看看别的觉得更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