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主,请教个uart接收中断的问题

楼主:
                                 问一下,我现在是一个byte接收产生一次接收中断 。 但是这样中断进入太频繁,那我打算比方8个bytes接收进入一次中断, 是不是此时我必须要用DMA 的方式,多缓冲器 ?

网友:
是的,必须要用DMA的方式

                                 “多缓冲器”是什么意思?每个缓冲器有多大?

网友:
如果uart有FIFO加上有超时功能就太好了

ATMEL的ARM7就有,用着很爽,省了我一个定时器

不知STM能不能加上去呢?呵呵

网友:
usart1的RX 的dma通道是channle5

现在我用DMA方式来进行USART1的数据接收。

我想请问的是: 我最终接收判断应该是在DMA中断里面做的喽,因为DMA_TC表示DMA传输指定的buffer大小完成了,对吧。
那这样的话,我USART1的接收中断还要打开吗?

我现在测试的代码里面是打开的,但是我在DMA中断DMA1_FLAG_TC5=1的情况下,并没有在RX的buffer中看到我从串口发出来的数据,这是为什么呢?

我这样做有问题吗? : 请看下面代码

DMA中断:=========================
void DMA1_Channel5_IRQHandler(void)
{
  if(DMA_GetFlagStatus(DMA1_FLAG_TC5) != RESET)
  {
    RxCounter = 0;
  }

  if(DMA_GetFlagStatus(DMA1_FLAG_GL5) != RESET)
  {

  }

  if(DMA_GetFlagStatus(DMA1_FLAG_HT5) != RESET)
  {

  }
}

USART1中断:=====================
void USART1_IRQHandler(void)
{
  if(USART_GetITStatus(USART1, USART_IT_RXNE) != RESET)
  {
    /* Read one byte from the receive data register */
    RxBuffer1[RxCounter++] = USART_ReceiveData(USART1);

    if(RxCounter == NbrOfDataToRead)
    {
      /* Disable the USART2 Receive interrupt */
      //USART_ITConfig(USART1, USART_IT_RXNE, DISABLE);
      RxCounter = 0;
    }
  }
}

DMA 初始化: =========================
DMA_DeInit(DMA1_Channel5);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aseAddr = USART1_DR_Base;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BaseAddr = (u32)RxBuffer1;
  DMA_InitStructure.DMA_DIR = DMA_DIR_PeripheralDST;
  DMA_InitStructure.DMA_BufferSize = TxBufferSize1;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Inc = DMA_PeripheralInc_Dis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Inc = DMA_MemoryInc_En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DataSize = DMA_PeripheralDataSize_Byte;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DataSize = DMA_MemoryDataSize_Byte;
  DMA_InitStructure.DMA_Mode = DMA_Mode_Normal;
  DMA_InitStructure.DMA_Priority = DMA_Priority_VeryHigh;
  DMA_InitStructure.DMA_M2M = DMA_M2M_Disable;
  DMA_Init(DMA1_Channel5, &DMA_InitStructure);

main函数中的功能使能:=================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115200;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 | USART_Mode_Tx;

  USART_Init(USART1, &USART_InitStructure);
  USART_DMACmd(USART1, USART_DMAReq_Rx, ENABLE);
  USART_ITConfig(USART1, USART_IT_RXNE, ENABLE);
  DMA_ITConfig(DMA1_Channel5, DMA_IT_TC, ENABLE);
  DMA_Cmd(DMA1_Channel5, ENABLE);
  USART_Cmd(USART1, ENABLE);

网友:
user manual上写--->

在DMA中断程序里,USART1_CR3寄存器的DMAR位应该被软件清零。
这句如果我DMAR清零了,那么接收时的DMA模式就被禁止了啊。这句没想通。

另外,关于DMA中断函数,我参考了I2C的DMA的中断函数,现在DMA中断这么修改的:
void DMA1_Channel5_IRQHandler(void)
{
  u32 i;

  if(DMA_GetFlagStatus(DMA1_FLAG_TC5) != RESET)
  {
    DMA_ClearFlag(DMA1_FLAG_TC5);
    //USART1->CR3 = 0<<6;
  }

  if(DMA_GetFlagStatus(DMA1_FLAG_GL5) != RESET)
  {
    DMA_ClearFlag( DMA1_FLAG_GL5);
  }

  if(DMA_GetFlagStatus(DMA1_FLAG_HT5) != RESET)
  {
    DMA_ClearFlag( DMA1_FLAG_HT5);
  }
}

但是有个问题,我向串口第一次发一组数据,会进入DMA中断,当我再次发送的时候,便不再进入DMA中断了,我期间并没有做什么关闭DMA中断功能的代码啊。

当我main中初始化,使能DMA,USART1后,便一直while(1);了,实在是想不通。

麻烦版主赐教一下。

网友:
再次发送的时候,也需要再次初始化DMA

请看下面这个文档的第14~19页:
相关链接:http://www.stmicroelectronics.com.cn/mcu/images/STM32_Technical_Slide_PDF.pdf

网友:
谢谢香主答复

噢,这样,那我就用循环模式,这样比较方便。

但是我还是想请教一下版主,4楼的问题。

网友:
没有看明白4楼的问题,请再叙述一遍

网友:
好的

现在是这样的: 我USART中断接受本来是一个byte产生一次接收中断。 现在我要用DMA方式来进行USART的接收。 所以我现在启动的USART_DMA_RX的功能,我用的是3210E的开发板,USART1。

例子库的USART DMA INTERRUPT的例子是用的DMA发送功能。 所以我在此基础上稍作修改,改成DMA接收的功能。 我设定的RXBuffer大小是24个字节。

我的问题是:
1)初始化的时候,我还需要使能USART1_RX的中断功能吗? 因为我的理解是:USART1_RX的中断启动应该是不需要了。

因为USART1_DR已经跟DMA关联了,当有了DR,RXNE置位后,这个DR的数据会自动传输到RXBuffer上去,一直到24个字节收满后,DMA的TCIF5会置位,进入DMA中断服务程序,此时我应该在RXBuffer上看到这收到的24个字节,是吗?

但是现在当我发送24个字节,从PC到USART1后,进入了DMA中断,并且是TCIF5=1,但是RXBuffer我看到的都是00,这是为何?

2)另外,昨天我说DMA进了一次中断后,就再也不进,那是因为设置了普通模式,所以今天我改成了循环模式,是可以反复进DMA中断了。 但是此时我看到我的串口助手在连续不停的收到数据,即使我debug在暂停状态。

网友:
使用DMA操作USART

关于第1个问题:如果使用DMA方式接收,不需要再使能USART1_RX的中断功能。至于RXBuffer中看到的都是00,请检查DMA初始化是否正确,尤其是设备地址。

关于第2个问题:debug在暂停状态时,PC在连续不停的收到数据,是否是因为你发送很多数据并被PC接收到缓冲区,Debug暂停时PC还没有刷新显示完,耐心等一会儿看看。

网友:
我看了下,没有什么设置错误啊

1)
这就是我的DMA初始化================================
void DMA_Configuration(void)
{
  DMA_InitTypeDef DMA_InitStructure;

  /* DMA1 Channel4 (triggered by USART1 Tx event) Config */
  DMA_DeInit(DMA1_Channel5);  // usart1 rx dma use dmachannle5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aseAddr = USART1_DR_Base;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BaseAddr = (u32)RxBuffer1;  //size is 24
  DMA_InitStructure.DMA_DIR = DMA_DIR_PeripheralDST;
  DMA_InitStructure.DMA_BufferSize = RxBufferSize1;       //size is 24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Inc = DMA_PeripheralInc_Dis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Inc = DMA_MemoryInc_En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DataSize = DMA_PeripheralDataSize_Byte;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DataSize = DMA_MemoryDataSize_Byte;
  //DMA_InitStructure.DMA_Mode = DMA_Mode_Normal;
  DMA_InitStructure.DMA_Mode = DMA_Mode_Circular;
  DMA_InitStructure.DMA_Priority = DMA_Priority_VeryHigh;
  DMA_InitStructure.DMA_M2M = DMA_M2M_Disable;
  DMA_Init(DMA1_Channel5, &DMA_InitStructure);
}

DMA_ITConfig(DMA1_Channel5, DMA_IT_TC, ENABLE);
  DMA_Cmd(DMA1_Channel5, ENABLE);

这是USART1的:=================================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115200;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 | USART_Mode_Tx;

  USART_Init(USART1, &USART_InitStructure);
  USART_DMACmd(USART1, USART_DMAReq_Rx, ENABLE);
  //USART_ITConfig(USART1, USART_IT_RXNE, ENABLE);
  USART_Cmd(USART1, ENABLE);

2)我PC只向USART1发了一次24个字节,但是PC接收到的都是好几万次了,导致我的串口助手崩溃了。并且接收到的都是00

网友:
你选的是DMA循环模式,请先在DMA完成中断中计数

                                 例如计数5次后停止DMA传输。如果不停止DMA传输,当然PC端会不断地收到数据了。

网友:
香主的意思是在DMA中断出来的时候我要DISABLE DMA 功能?

                                 如果是这样的话,还是要后面再打开DMA功能,那对我来说,只能在DMA中断函数里面去进行ENABLE/DISABLE  DMA 了

网友:
香主能否看一下我11楼的代码和下面的DMA中断程序

这是我的DMA中断处理
void DMA1_Channel5_IRQHandler(void)
{
  u32 i;

  if(DMA_GetFlagStatus(DMA1_FLAG_TC5) != RESET)
  {
    //RxBuffer1[RxCounter++] = USART_ReceiveData(USART1);
  /*  for(i=0;i<24;i++)
      hjh=RxBuffer1;

      /* Disable the USART2 Receive interrupt */
      //USART_ITConfig(USART1, USART_IT_RXNE, DISABLE);*/
    DMA_ClearFlag(DMA1_FLAG_TC5);
    //USART1->CR3 = 0<<6;
  }

  if(DMA_GetFlagStatus(DMA1_FLAG_GL5) != RESET)
  {
    DMA_ClearFlag( DMA1_FLAG_GL5);
  }

  if(DMA_GetFlagStatus(DMA1_FLAG_HT5) != RESET)
  {
    DMA_ClearFlag( DMA1_FLAG_HT5);
  }

}

网友:
6楼给的文档中已经说明了如何重新初始化DMA通道

                                 我在12楼的建议是针对DMA循环模式。

网友:
我就是说的你的12楼的建议

首先我想问一下,我这样理解对不对?
比如现在我PC要发24个字节的数据。 对DMA中断来说,我设置的是全部长度接收完产生一次中断,那么DMA中断应该就进入一次,当我进入这个DMA中断后,if(DMA_GetFlagStatus(DMA1_FLAG_TC5) != RESET) 肯定是1,因为TC5这时候应该是1,那么进入这个if里面,我应该可以在原来设置的RXBuffer中看到接收到的24个字节的数据。

其次,你说DMA完成中断中计数。并且计数值到了后要停止DMA传输,这个停止是不是就是DISABLE DMA ? 如果是的话,那我什么时候去打开呢? 如果DISABLE了,我以后的数据怎么进入?  因为是中断触发的,所以如果要打开,只能DMA中断函数了? 那么这个关闭还有什么意义呢?

我贴出来的代码,希望版主能check一下,我是根据例子代码去修改的USART DMA接收功能。 我这么设置对不对? 如果是对的,为何现在进入DMA中断了,TC5=1了,RXBuffer里面还都是00(我PC发送的数据是1234...)

网友:
我现在buffer里面是收到了

DMA_InitStructure.DMA_DIR = DMA_DIR_PeripheralSRC; 这句话改了一改

我现在还是用循环模式,并且DIR改了后,也不会导致之前我说的PC狂接到数据了。 这是我自己的问题,是我不好。

但是现在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发送超时了,怎么办,我看过论坛里面的一些帖子,版主建议过使用TIM来定时,但问题现在我TIM都已经用掉了,没有空闲TIM, Systick也用掉了。 那我这个超时处理如何处理?

网友:
如果设置为循环模式,你会在每个循环周期结束时收到一次

因为没有循环次数控制寄存器,所以你需要在每次处理DMA完成中断中计数,当到达规定的循环次数时,关闭DMA通道,即Disable。如果不用循环模式,则完成一次DMA传输后(在你的设置中是24字节),将收到一次DMA完成中断,同时DMA通道会自动停止,不再循环。

还有你的DMA初始化有问题,既然是DMA接收,为什么是从存储器至设备的DMA传输?总不能把发送的例子直接抄过来就用于接收吧?

网友:
香主,我们的理解有点差异

我们来捋一下:
我现在测试的时候是24个字节的长度buffer,循环模式,当我PC发送24个字节,没问题。
当我PC发送3个字节,要发8次进入一次DMA中断。这个没问题,因为长度是24个字节,3个字节没满长度值,所以前几次没进,无所谓。

现在如果我发送25个字节(我的消息长度不是唯一的,所以牵涉到超时的问题),那么肯定由于是循环模式,所以前面的数据会被覆盖。 所以对我来说,没有规定的循环次数。

所以我想知道,超时问题如何解决、? (我看到论坛有说用TIM定时的,但是我TIM现在都占用了。有没有不耗其他资源的方法?)

网友:
记得以前讨论过这个问题

你的数据包中总应该有一个字段标识了数据包的长度,你应该把这个字段放在数据包中一个固定的位置,即使最短的数据包也应该有这个字段。

这样STM32端的接收过程需要分解为2个阶段,第1个阶段是用DMA或中断接收包括数据包长度的若干个字节,第2个阶段是用DMA接收剩余的字节。这种方式下,第1个阶段的接收长度始终是已知的,在收到第1个阶段的数据后,第2个阶段的接收长度也是已知了,根本不需要什么超时处理,也不需要使用DMA的循环模式。

网友:
对,楼主说的这个方法很对,但是我有个疑问

我现在可以这么做,分两次DMA接收,用普通模式。

但是我有个疑问,这样,会不会导致我第一次和第二次接收中丢失数据?

因为第一次DMA进入中断后,假设是10个字节,我的后面数据长度就在这里面,这时候,DMA功能是自动关闭了,但是我需要去判断长度的动作,这需要有耗时,然后再去开一个下次DMA接收的长度,这期间,会不会导致这时候过来的第11个,第12个字节丢失? 如果丢失的话,那即使我后面长度开启了,再次启动了DMA,但是由于第11,第12个字节已经丢失了,所以后面的那段数据过来,DMA会一直认为不满我设的长度值,那么就不会进入DMA中断了,那样的话,是不行的。

网友:
只要第2阶段的传输启动足够快,就不会出现数据丢失

请看下面USART的框图:进入的数据(红线)会首先在"Receive Shift Register"(兰框)装配,完整接收到一个字节后,在传送到"Receive Data Register(RDR)"(黄框)的同时产生RXNE信号,如果有DMA传输则触发一次DMA传输。

第1阶段完成后,进入中断时,"Receive Shift Register"(兰框)和"Receive Data Register(RDR)"(黄框)都是空的,如果这2个寄存器都满了之后还没有从RDR读取数据则会造成数据丢失;即如果你在第2阶段的第3个字节的第1个有效数据位到来时,还未启动第2阶段的数据传输,则会造成数据丢失。

你有传输2个字节数据的时间,准备第2阶段的数据接收,按照你的设置115200波特率,这需要至少174us的时间,对于STM32这是非常长的时间了。你认为你的程序需要这么长的时间吗?

网友:
哈哈,我洋洋洒洒论证了半天只得到2个字的评语

                                 没关系,等你测试通过后,回来谈谈结果再加上点体会,也算大家没白忙半天。

网友:
ok,纯顶香主一下,好人啊~~~

                                 我稍后做个整体测试验证一下。

网友:
mark一下,以后可能用到

网友:
这个方法还是有很大隐患的

版主,我今天调试了一下。
昨天我们上面说的是正确的情况下的确是不会有问题的。

但是debug的时候,debug停下来,如果此时PC发数据,肯定会造成timeout,那么这样的话,仿真情况下,是不会再进入DMA中断了。
这种情况还是需要考虑的,因为硬件上RX线不能保证100%不会误传。

此时USART1的ORE,IDLE都是1,因为已经超时过载了。

我看了一下这个帖子 http://blog.ednchina.com/STM32/135108/message.aspx  ,版主里面6楼说用定时器加一个I/O口,用定时器来触发超时。 你这里说还要用一个I/O口,I/O口连接哪里?是连接RX和TIM上所在的一个GPIO吗?
另一个方法是用USART的IDLE检测。 所以我USART就使能了IDLE,ORE中断位,但是我发现当我debug的时候,怎么也进不了USART1的中断程序,我原先的想法是,如果超时了,那么就进入USART IDLE ORE中断,我在中断里面清0,并且重新启动DMA 。

网友:
是的,我给出的方法是保证你在正常的情况下有效地操作

如果数据传输错误,你当然要通过适当的方法检测和处理。

我的博客中所说用定时器来触发超时,是把RX与定时器的某个输入相连。

其实你只要允许错误中断(USART_CR3的EIE位),当出现错误时,就会产生中断,在中断中想怎么处理都可以。

网友:
奇怪

                                 我通过USART_ITConfig(USART1, USART_IT_ERR, ENABLE); 使能了USART_CR3的EIE位, 但是当我debug过载的情况后,还是没有进入usart1中断,这是为何?

网友:
调试了看看老

在线上实际过载了的情况下,把程序停下来看看SR寄存器,有没有错误位被置上了。

还有SR寄存器最好不要通过调试界面直接看,最好是先用一个变量把SR的值保存下来,然后在程序停下来以后看变量值。

网友:
这个我知道的

                                 但是现在是这样,我就usart1设置一个断点,然后我PC发一组错误的数值,应该是进USART1中断了,但是没进去。奇怪啊。 ,我就使能了USART1的出错USART_ITConfig(USART1, USART_IT_ERR, ENABLE);  ,其他USART1的都没有使能

网友:
...

没看懂,你到底是进了中断还是没进中断阿?

我的意思是在你觉得应该进中断而没有进的时候,把程序停下来,看SR寄存器,看看错误标志位有没有置起来,再来判断是中断设置的问题还是其他问题。再好做进一步分析么。

网友:
我不是说了吗? 我现在没进usart中断

我是想进usart中断来进行出错处理。
但是现在我设了USART_ITConfig(USART1, USART_IT_ERR, ENABLE); 使能了USART_CR3的EIE位, 但是当我debug过载的情况后,还是没有进入usart1中断

我接收是通过dma来接收的,dma的部分是好的,但是就是牵涉到超时出错过载,所以我需要通过usart中断来处理。

网友:
31楼:“PC发一组错误的数值”,PC如何发奇偶错误的数据?

                                 正确的是8位数据,PC如何发错误的7位或9位数据?

网友:
香主,我说的错误的数据是--->

比如: 如果正常情况,我发送24个字节,
现在我一下子发送26个字节,那么就是超出我DMA预定的长度了,这就是我说的错误的长度字节。 并不是说7位或9位数据,我发送的一直是8位数据。

网友:
请按照32楼的建议,看看各个标志位的状态

                                 看看接收缓冲区是否收到应该收到的数据?

网友:
路过

                                 做个记号

网友:
内容不少啊!!!

网友:
                                 正要进行相似的调试,留个标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