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为什么只有PA0做中断成功了,别的同样配置却不行 ...

楼主(2010-06-05):
求助:为什么只有PA0做中断成功了,别的同样配置却不行?
我用stm32f103v100的板子,PA0和PC13都是外接按钮的,我给PA0配置时钟,再把相应的寄存器配置好了,就能用了,而PC13却不行。这大概是什么原因呢? 请高手指点一下....
时钟
原因
寄存器

网友A:
那个叫什么“外中断线”的配置了没?

网友B:
看芯片手册,看两者配置中断的方式是否一样

网友C:
PC13必须在备份区域使能以后才能使用,所以你需要先对Backup区域使能。
/* Enable PWR and BKP clock */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PWR | RCC_APB1Periph_BKP, ENABLE);
/* Enable write access to Backup domain */
PWR_BackupAccessCmd(ENAB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