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c8t6定时器非自动从装设置

楼主(2010-05-29):
STM32f103c8t6定时器非自动从装设置
我现在把通用定时器配置为溢出中断,做一个20ms的定时。我现在想不到20ms我把定时器失能,等我下次用的时候,定时器从零开始计数。我怎么配置定时器啊!下次启用需要设置什么啊!
请各位大侠指教!
谢谢了!
定时器
从零开始

网友A:
你是说不要自动重载功能?那直接写最大值就OK了啊

网友B:
直接写最大值?似乎不行

网友C:
直接对寄存器清零不就行了?

网友D:
感谢各位大虾指点,问题解决了,结贴

网友E:
问题解决了?我还没有搞清楚楼主的问题是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