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时器中断+IO中断实现按键消抖可行吗,支个招

楼主(2010-06-03):
定时器中断+IO中断实现按键消抖可行吗,支个招
初学MCU,看了很多做法,感觉还是不理想。因为主任务的处理要求很高。
实在比较心疼MCU的宝贵资源。
不知道利用定时器和IO中断组合实现有什么问题。
如下:
1、初始化:关闭TIM中断,启开IO按键中断
2、按键中断到来:关闭自身IO中断,启动TIM中断,
3、TIM中断:20ms消抖,判断按键状态,结束TIM中断,重新启动IO按键中断,等待新外部事件
以上2,3交替处理,感觉对MCU负担很小不知可否,有无利弊。
请有相关经验的弟兄门不吝赐教。
按键
定时器
资源

网友A:
晚上回家试下效果。
另外ADC键盘(没用过ADC)是不是肯定要扫描才行,这个方案似乎和TIM中断扫描IO状态是一样的,
TIM始终在执行判断。

网友B:
直接用一个定时中断就可以
结合状态机思路在定时中断如10ms中扫描IO的电平状态,连续n次(如n=2)状态相同视为正确的按键状态,否则视为按键抖动

网友C:
以及解决了,用IO中断+定时器,消抖结束关闭定时器,恢复IO中断。

网友D:
我记得TIMER的INPUT CAPTURE有FILTER的,可以直接拿来做消抖的吧,既然你有TIMER资源的话。

网友E:
用中断消抖不是频繁在进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