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C板上编程方法

楼主(2010-06-06):
STM32F103C板上编程方法
请教各位
STM32F103C有没有除JTAG以外的使用更少引线的板上编程方法?
当然,除了先用软件写个BOOT程序实现应用编程的那种。
我想在板上留一个那样的接口方便程序升级,留JTAG引线太多不是很方便。
谢谢!
接口
程序
软件
编程

网友A:
SWD呀,引出nSYSRST,TCK(SWDCK),TMS(SWDIO),GND,VCC即可。VCC也可不引(目标板自行供电)。

网友B:
如果你的代码不remapSWD引脚,也可不引出nSYSRST。则最少3条线。

网友C:
SWD是指那BOOT吗?

网友D:
不是,SWD指串行调试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