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M32F的序列号

楼主(2010-06-06):
关于STM32F的序列号
1、能从序列号中看出所使用的IC具体型号吗?
2、每一个IC都有一个单独的序列号吗?还是一个系列的MCU共用一个号?
型号
序列号

网友A:
1、不行
2、每一個IC都有一個單獨的序列號

网友B:
问题要看它的命名规则,是不是同一个系列的前面几位是相同的
不要当真,猜想而已

网友C:
每一个IC有一个单独的序列号是肯定的

网友D:
我也想知道序列号的事情。

网友E:
每一个IC都有一个单独的序列号,并且只有这样才有用。
另外,印象里有文档(某篇AN?)谈到序列号是怎么组成的。

网友F:
怎么看到有个ISP的软件在读器件信息时可以识别出IC型号,是跟据什么信息来识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