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I问题

楼主(2010-06-05):
SPI问题
有没有遇到SPI死的问题?
SPI复位后也不能工作。
有遇到过的朋友讨论下。
我的问题还没有解决
工作
朋友

网友A:
1.ST MCU的I2C和SPI都不要用,直接用IO模拟。
2.I2C和SPI能调通,不过几个小时后必死。
3.I2C和SPI不适合用ST-LINK2调试。

网友B:
楼上危言了吧?我让机子跑了一个晚上也没发现SPI和I2C必死啊。

网友C:
有固定模块为什么还要用模拟呢,想不通,除非两个都需要,而资源有限,其中一个才需要模拟时序,用现成模块比模拟容易多了,至于死机,应该和模块本身关系不大

网友D:
我的SPI死可能是反复进入Halt模式引起的。还在查原因。
有知道的朋友,请留言,或发到我的邮箱:
blue_sky_msn@hot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