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w5100的网络模块全测试(stm32控制)

楼主:
                                 mark

网友:
                                 多少钱一片啊?W5100?

网友:
问下: W5100能否配置进行UDP 广播通信。
就是配置全FF的MAC 或者全FF的IP进行 局域网内的搜索W5100设备

我需要完成在不知道到IP的情况下,在局域网内被上位机软件搜索到并配置IP等参数

还有一个是它的网页HTTP协议 是怎么修改的 不在协议栈中集成的吧?可以任意修改否?

网友:
另外: 像TCP 做服务器时是否协议栈 会处理livetime.将长时间不通信的socket 断开?

网路发生重传 时是协议栈处理的呢?还是需要用户根据返回指令 在应用层自己处理?

网友:
那个需要在应用层自己处理的,可以使用心跳包.也可以指定AICTIVE时间,过了这个时间重新启动一下,
基本上串口转网口都是这样设计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需求量大的话可以便宜,开票零售价格28元一片,不开票零售价格25元一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