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主斑竹,请问ST7编译时有符号数和立即数的比较问题

楼主:
请教版主斑竹,我现在用的是STVD4.1.5,编译器是COSMIC(OSMIC Software ST7 Compiler Driver V4.4a),芯片用的是ST72F324J4B6,程序编译没有问题,在运行时出错,单步调试时发现有符号数和立即数比较存在错误,比如如下的代码,我在main函数的开头测试:
signed char s = -98;

    if (s > 30)
    {
        s = 0;
    }

程序就执行到了s=0这条语句!
经过多次测试发现,只要s的绝对值和立即数的和大于等于signed char类型的下限-128的绝对值,则会出现比较错误的情况。即使是signed int类型,也是如此,只不过下限变为-32768而已。
在单步调试时发现汇编代码中,立即数被加了1,不知道为何。
main.c:70        if (s > 30)
0xe11a <main+10>            0xC600D6        LD    A,0x00d6            LD    A,s
0xe11d <main+13>            0xA11F          CP    A,#0x1f             CP    A,#0x1f
0xe11f <main+15>            0x2B04          JRMI  0xe125
0x1f是31,比我设定的30大了1,测试其他的立即数也是如此,都加了1,不知道为何出现这种情况。
请帮忙分析一下具体什么原因?谢谢

网友:
                                 不知道有没有其他人碰到这种情况?

网友:
你试试看用强制类型转换会有什么结果:

  if (s > (signed char)30)

网友:
                                 这些都试过了,强制类型转换,包括将30赋值给另外一个signed char类型变量,都是如此。不知道是编译器的问题么?

网友:
                                 我要确认一下,如果确实如此,除了报告Cosmic,我也没有其他办法。

网友:
                                 看来是没有什么好办法了

网友:
                                 没用过,不过你应该看一下编译器选项,有的编译器可以指定char是否强制转换为unsigned char的(例如IAR)……

网友:
你试试看,下面程序片段的结果是什么?对应的汇编是什么:
signed char s = -98;
s = s - 30;

网友:
汇编如下:
main.c:68                s = s - 30;
0xe115 <main+5>             0xC600D5        LD    A,0x00d5            LD    A,s
0xe118 <main+8>             0xA01E          SUB   A,#0x1e             SUB   A,#0x1e
0xe11a <main+10>            0xC700D5        LD    0x00d5,A            LD    s,A
这次看来立即数应该是对的,结果是s=0x80

网友:
                                 楼主,你好,你的ST72F324J4B6哪儿买的,我们用的是ST72F324BJ4B6,不知可不可以通用,能否有空时联系一下,QQ:34415905

网友:
to 秋叶:
这两个可以通用。我们现在大部分也就是BJ4B6的片子,采购的事由采购部负责,从哪儿买的还不是很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