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意法uPSD8位微控制器选型指南

楼主:
ST 意法uPSD 8位微控制器选型指南
系列

网友:
                                 不再建议客户使用该系列芯片进行产品开发

网友:
因为STM8和STM32的性价比不断提高,不再建议客户使用uPSD系列芯片进行产品开发。

网友:
                                 请问版主,哪款STM8或STM32有像uPSD那样的内置用户可编程的CPLD? 那是和一些特殊外设接口很有用的啊

网友:
请问版主,哪款STM8或STM32有像uPSD那样的内置用户可编程的CPLD? 那是和一些特殊外设接口很有用的啊
目前没有,但有引脚重映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