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我看下为什么CAN2口不能够接收中断

楼主:
我用STM32F105做can通讯,两个CAN口都要用到。CAN1用FIFO0,CAN2用FIFO1。节收到数据后进入中断处理,但我只能进入CAN1接收中断,CAN2却不能进入接收中断。大家帮我看下是哪里初始化错了。

NVIC初始化程序
void NVIC_Configuration(void)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ifdef VECT_TAB_RAM
  /*Set the Vector Table base location at 0x20000000*/
    NVIC_SetVectorTable(NVIC_VectTab_RAM,0x0);
  #else/*VECT_TAB_FLASH*/
  /*Set the Vector Table base location at 0x8000000*/
    NVIC_SetVectorTable(NVIC_VectTab_FLASH,0x0);
  #endif
  //这段可能有问题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1);  //先占优先级1位,从优先级3位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CAN1_RX0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x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x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CAN2_RX0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x1;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CAN初始化程序

void CAN_Config(void)
{
  CAN_InitTypeDef        CAN_InitStructure;
  CAN_FilterInitTypeDef  CAN_FilterInitStructure;
  /* CAN register init */
  CAN_DeInit(CAN1);
  CAN_DeInit(CAN2);
  CAN_StructInit(&CAN_InitStructure);
  /* CAN1 cell init */
  CAN_InitStructure.CAN_TTCM = DISABLE;
  CAN_InitStructure.CAN_ABOM = DISABLE;
  CAN_InitStructure.CAN_AWUM = DISABLE;
  CAN_InitStructure.CAN_NART = DISABLE;
  CAN_InitStructure.CAN_RFLM = DISABLE;
  CAN_InitStructure.CAN_TXFP = DISABLE;
  CAN_InitStructure.CAN_Mode = CAN_Mode_Normal;
  CAN_InitStructure.CAN_SJW = CAN_SJW_1tq;
  CAN_InitStructure.CAN_BS1 = CAN_BS1_10tq;
  CAN_InitStructure.CAN_BS2 = CAN_BS2_7tq;
  CAN_InitStructure.CAN_Prescaler = 4;    //12--250k
  CAN_Init(CAN1, &CAN_InitStructure);
  CAN_Init(CAN2, &CAN_InitStructure);
  /* CAN1 filter init */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Number = 0;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Mode = CAN_FilterMode_IdMask;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Scale = CAN_FilterScale_32bit;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IdHigh = 0x0000;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IdLow = 0x0000;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MaskIdHigh = 0x0000;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MaskIdLow = 0x0000;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FIFOAssignment = 0;  //FIFO0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Activation = ENABLE;
  CAN_FilterInit(&CAN_FilterInitStructure);

  /* CAN2 filter init */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FIFOAssignment = 1; //FIFO1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Number = 14;   //过滤器
  CAN_FilterInit(&CAN_FilterInitStructure);

}

主函数
int main(void)
{
  //uint8_t i = 0; //
  #ifdef DEBUG
    debug();
  #endif
  /* Setup STM32 system (clock, PLL and Flash configuration) */
  SystemInit();
  /* Add your application code here
     */
  /*配置系统时钟*/
  RCC_Configuration();
  /*配置嵌套中断向量*/
  NVIC_Configuration();
  /*配置通用输入输出端口*/
  GPIO_Configuration();
  //USART_Configuration();
  /* CANs configuration */
  CAN_Config();
    /* IT Configuration for CAN1 */
  CAN_ITConfig(CAN1, CAN_IT_FMP0, ENABLE);
  /* IT Configuration for CAN2 */
  CAN_ITConfig(CAN2, CAN_IT_FMP1, ENABLE);

  /* Infinite loop */
  while (1)
  {

  }

}

网友:
                                 自己顶一下!

网友:
                                 21ic上的淫都去哪了?

网友:
                                 不懂,等候版主了

网友:
                                 呼叫版主

网友:
                                 版主怕变“淫”,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