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控制摄像头抓拍的问题

楼主:
                                 小妹刚刚接触ARM。用的是STM32F103R8T6的板子,需要完成的任务是将摄像头OV7660的图像实时反映到ili9320的显示屏上,并将需要的图片抓拍并传到以太网上。现在已经做到了实时显示,但是对后面的抓拍和上传以太网没有思路,哪个大侠能给我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欢迎新朋友,不过俺也没做过这个

网友:
                                 简单,JPEG压缩+WEB SERVER嘛

网友:
压缩?能不能说的再详细点呀?我将抓拍的图像数据存储在芯片中,怎么能让他以图片的格式显示在电脑中,是需要编一个驱动还是需要特定的软件?

网友:
                                 通过简单的格式转换可以直接存成bmp文件,jpg文件就有点麻烦了。要压缩算法才可以,好像有jpg的库,你找找看

网友:
你不是要传以太网吗?如果只是简单的传到电脑里显示就比较简单,格式转成RGB+填充字节,再在前面加个BMP Header即可,然后通过串口或USB传到电脑里。
要传以太网最好还是用JPG压缩下,参见IJG JPEGLIB。

网友:
这里是个JPEG资源的总链接,基本所有的FREE源代码版本都有。
http://freeimage.sourceforge.net/download.html
代码要针对平台优化一下,原版本效率非常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