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不能进入ADC中断函数

楼主:
已经进行了NVIC_Configuration()配置,
ADC_ITConfig(ADC1, ADC_IT_EOC, ENABLE);        //ADC1的EOC中断使能
但就是不能进入到中断服务函数,请问大虾,这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
                                 请参考STM32固件库中的例子。

网友:
                                 这个在STM32固件库中的例子中说得很清楚了

网友:
                                 楼主可以仔细看看,应该很有帮助

网友:
                                 同意2楼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也遇到跟楼主一样的问题,看过STM32的固件库,但是没有见到哪里的例子有详细说明这个问题。请赐教!

网友:
时钟没开吧

网友:
GPIO和ADC的时钟都开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