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调试口选择问题,ULINK-ME?

楼主:
                                 看到STM32有两种调试口,SWD,JTAG,应该选择那种比较好呢,另外ULINK2连接是使用的什么接口,还有一个问题是听说最近有ULINK-ME推出,有没有人用过,是否对调试功能有限制.价格多少.谢谢

网友:
ulink-me价格200,好像

                                 不知道功能怎样?希望知情者介绍一下。

网友:
俺也想知道 Ulink-me 到底是什么东东。

                                 最近邮箱收到某公司(某个ST的增值服务商)发来的邮件,里面提到供应STM32开发板和Ulink-me仿真器,对Ulink-me很好奇,于是回邮件询问,但对方回答很含糊,进一步追问,结果连邮件都不回了。不会是D版的Ulink吧?但是Keil MDK 3.11版,支持Ulink2了,不支持Ulink了。换句话说,Ulink不支持STM32.

网友:
Ulink也可以调试STM32

                                 使用JTAG调试,只是不能用SWD串口调试

网友:
嘿嘿,楼上的试过吗?

Ulink能调试STM32??
Keil ARM 3.11版本已经不支持Ulink,即3.11版本的Keil不支持Ulink,只支持Ulink2了。(注:俺的Ulink是正版的)

网友:
用keil arm 3.05 + ulink可以调试STM32

个人使用,
商用还是买个大众版的软件吧,有送个Ulink2,也就2.5k,做点贡献。

网友:
keil arm 3.05 ?

                                 怎么俺的3.05版找不到 STM32的器件的呢?我可是从Keil 官方下载的升级包的喔。

网友:
我试过了,可以的

还有就是你用3.05的UL2ARM.dll代替3.11的就能在3.11下用ulink调试
我有ulink-me,是keil原装的,感觉还不错,可以在3.11下用,支持SWD.
ulink-me可能和ulink2功能差不多,只是没有外壳.现在国内也有人在卖ulink-me,不知道功能与keil的是不是一样?

网友:
楼上的兄弟,

能不能放张Ulink-me的图片看看。
俺有Ulink2,现在不用Ulink了。
只是对Ulink-me好奇。

网友:
看看照片就知道是个什么东东了

                                 网上信息很少,好象是KEIL出的一个JTAG的仿真器。

网友:
Ulink-me支持STM32和ARM系列产品

   Ulink-me和Ulink2支持的硬件和软件是一样的,功能也是一样,差别是调试和烧写速度慢20%,很好的支持STM32和MDK最新的软件,欢迎订购。
   第一批STM32开发工具销售一空,新的一批100套本周内完成,可以订货。软件和功能介绍可以在KEIL网站上面查看。http://www.keil.com/support/man/docs/mcbstm32/mcbstm32_intro.htm

   建议大家选用正版的Realview MDK,获得更多的支持,更好更快的把产品推出。www.mxchip.com

网友:
这个ULINK-ME就是EMLINK?

http://www.embedinfo.com/chinese/product/adi/emlink.asp

相关链接:http://www.embedinfo.com/chinese/product/adi/emlink.asp

网友:
EmLink什么价格

                                 不错,EmLink什么价格?embed的是DSP的啊什么关系?

网友:
ULINK-ME是不是就是EmLink?

                                 请问,你们这个ULINK-ME是个什么情况?支持什么环境?价格如何?

网友:
显然14楼没有看11楼的说明

                                 Ulink-me和Ulink2支持的硬件和软件是一样的,功能也是一样,差别是调试和烧写速度慢20%。

网友:
是慢到20%还是慢了20%,后者无所谓,前者就太慢了

网友:
                                 如果差别仅仅是慢20%,功能以及KEIL的支持和ULINK2是一个样的话还是很有吸引力的,按标称ULINK比ULINK2慢多少?可惜ULINK现在新版KEIL不支持了,若这个ULINK-ME真的和ULINK2的功能一摸一样,还是正版,应当流行起来啊~~~~~~

网友:
表示怀疑.

既然硬件也一样,软件也一样,没有理由慢20%啊
表示怀疑.

网友:
我估计EMLINK是D版的ULINK-ME

                                 另外,ULINK-ME是无壳的ULINK2

网友:
速度相比慢了20%

  ULINK-ME是ARM公司推出一个ARM工具普及版,关键是工程用的KEIL软件是不是正版?正版软件可以获得更多的支持,建议大家使用正版。Ulink-ME和Ulink2功能是一样的。

   EM-LINK和ULINK-ME只是共用了一个外壳。如果需要购买可以联系我们。

www.mxchip.com  021-52655025/526550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