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UART2奇怪问题

楼主(2010-06-15):
STM32F103UART2奇怪问题
今日调试STM32电路板,发现烧写程序到芯片后,发现在JLink没有拔下情况下UART2收发正常,当JLink拔下,板子独立运行时UART2不能收发数据,板子其它部分工作正常。请各位提供点指导意见。
电路板
问题
程序

网友A:
仿真调试是否正常,还有,你确定其它部分都工作正常?

网友B:
JLINK应该不会影响程序的运行

网友C:
仿真调试调试一切正常,烧写后不断开也正常,断开仿真器运行出现问题,仿真器用ulink现象也一样.

网友D:
又是一个板子焊接的问题,晕@!

网友E:
回楼上,不是板子问题,问题已经解决,是PC机的USB转串口的问题,换台式机的主板的串口一切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