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版主ucos移植问题

楼主(2010-05-30):
请教版主ucos移植问题
各位高手,版主,这个我问题困扰了我将近一个星期。非常苦恼,特寻求帮助。
我用移植的ucos V2.86,在固件库2.0版本下,可以正常运转,做了个跑马灯的实验,但是升级成3.2.0的库以后,进行必要修改,并将stm32f10x_it.c和os_cpu_a.asm中的异常向量更换成了与启动代码中一致,但是运行有问题了,在开启多任务后第一次任务调度的时候,进入了os_cpu_a.asm文件中的死循环
OSStartHang
B OSStartHang
我实在找不到问题的原因。请帮忙分析下。是否是因为更好了启动文件所致,在2.0版本的库中使用了cortexm3_maro.s,不知道这个文件起什么作用。另外参考网上一些开发板的例程包,有的ucos实验中,有一个vectors.s的文件,在该文件中另外定义了向量表,这是否有必要?
附上成功和不成功的源代码,若哪位找出了问题所在,请联系:342731296
[local]1[/local]
[local]2[/local]
升级
原因
跑马灯

网友:
我不会UCOS,这里有很多人玩,你问问其他人吧。

网友A:
好的,谢谢。
但是我想并不是ucos的问题,还是ST固件库版本的问题。
2.0的版本和3.2的版本,在启动代码上有很大的区别,2.0版本的库中使用了cortexm3_maro.s,不知道这个文件起什么作用?

网友B:
只是写法不同,内容都是一样.

网友C(2011-10-04):
楼主2.0的借我看看吧,弄好多天很头痛。
wxdxhwangwei@163.com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