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贴片电阻标识为R50,是多少欧姆呀?

楼主(2010-06-15):
请问一贴片电阻标识为R50,是多少欧姆呀?
请问一贴片电阻标识为R50,是多少欧姆呀?
标识
电阻

网友A:
我觉得应该是0.50欧姆。

网友B:
那万用表量一下,下次就知道了

网友C:
应该是50欧吧,贴片的5R1是5欧,楼主说的那个标识没遇到过

网友D:
唉。。。。
R就是小数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