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s-discovery外部中断问题

楼主:
、、开发环境iar;st_link;stm8sdiscovery系统版;无法进入中断;大家帮忙看看啊。以下是全部代码,stm8_conf.h里面的_EXTI已经配置了。
#include "stm8s.h"
#include "stm8s_type.h"
#include "stm8s_conf.h"
#include "stm8s_clk.h"
#include "stm8s_gpio.h"
#include "stm8s_exti.h"

int main( void )
{

  GPIO_DeInit(GPIOB);
  GPIO_Init(GPIOB,GPIO_PIN_1, GPIO_MODE_IN_PU_IT);//GPIOC_PIN5中断

  EXTI_DeInit();
  EXTI_SetExtIntSensitivity(EXTI_PORT_GPIOB, EXTI_SENSITIVITY_FALL_LOW );
  enableInterrupts();
  while(1);
}

#pragma vector=4
__interrupt void my_interrupt_handler(void)
{
asm("nop");
asm("nop");
asm("nop");
}

网友:
                                 请问下楼主有没有把PB1这个脚碰一下地啊。代码没啥问题啊。

网友:
                                 楼上说的很有道理

网友:
                                 外部中断是通过什么触发的

网友:
                                 LS说的很有道理,首先查看是否有触发条件,然后查看中断配置是否正确

网友:
中断向量字不对,是4+2=6
不知道怎么回事,都需要加二才能够正常进入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