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分析一下,我的Ulink2为什么坏了?

楼主:
我的ULink2在用了一段时间后突然坏了,现象如下:
     插上目标板后Ulink2与PC的通讯就断掉了。
     在“Option for target 》debug>setting”处与Ulink2和目标板相关的信息都是灰色的,没有显示任何内容。
     端口Ulink2与目标板的连接,重新插拔Ulink2的USB线后在“Option for target 》debug>setting”处能显示Ulink2的信息,但是一插到目标板上,Ulink2的信息就消失。
    后来在Ulink2与目标板不连接的情况下插拔USB线,也经常无法显示Ulink2的信息。
    我用的是SWD方式调试和下载程序,连接了VCC、RESET、SWCLK、SWDIO、GND这5根线,其中的VCC是将20针下载线的1(Vref)、2(3.3V输出)短路连接的。我曾经怀疑过是我的目标板上的3.3V器件与ulink2上的3.3V器件存在稳压冲突,但是后来发现目标板和Ulink2的3.3V稳压器都能正常工作。
    第一个Ulink2出了问题后买了第二个ULink2,但是第二个Ulink2正常工作了约2个月后也出现了相同的问题,最近买了一个Jlink V8,居然在用了两天后也出现了类似的问题。
    各位大侠不知道有没有遇到过类似的问题,指点一下。

网友:
                                 将你的电路板的原理图贴出来

网友:
                                 前前后后怀疑了3只仿真器,为啥不怀疑你的目标板呢?

网友A:
找出原因了,是我用的电源因为没有接大地,感应出的交流电压经过我的仿真器放电导致仿真器坏掉了,现在给电源接上大地,之后经过这么长时间的测试,仿真器没有再出现问题。
回复三楼:之所以没有怀疑目标板是因为判断目标板没有问题:1,目标板的SWJ电路已经在之前的项目中多次使用都没有问题;2,这次的目标板在仿真器坏之前也调试了很多次,都没有问题。其实有一个细节我分析原因的时候没有注意到,就是换了电源后又经过几天时间后仿真器坏了。
谢谢楼上两位。

网友:
                                 看来要细心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出原因了,是我用的电源因为没有接大地,感应出的交流电压经过我的仿真器放电导致仿真器坏掉了,现在给电源接上大地,之后经过这么长时间的测试,仿真器没有再出现问题。回复三楼:之所以没有怀疑目标板是因 ...

我烧好几个了  就是没接地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们都是怎么接的?不是直接用变压器接市用电么?怎么会不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