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13为什么不能输出秒脉冲?

楼主:
ST32F101的PC13口能输出校准时钟却不能输出秒脉冲是怎么回事?    /* Enable PWR and BKP clocks */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PWR | RCC_APB1Periph_BKP, ENABLE);
    /* Allow access to BKP Domain */
    PWR_BackupAccessCmd(ENABLE);
    /* Reset Backup Domain */
//    BKP_DeInit();
    /* Enable LSE */
    RCC_LSEConfig(RCC_LSE_ON);
    /* Wait till LSE is ready */
    while (RCC_GetFlagStatus(RCC_FLAG_LSERDY) == RESET);
    /* Select LSE as RTC Clock Source */
    RCC_RTCCLKConfig(RCC_RTCCLKSource_LSE);
    /* Enable RTC Clock */
    RCC_RTCCLKCmd(ENABLE);
    /* Wait for RTC registers synchronization */
    RTC_WaitForSynchro();
    /* Wait until last write operation on RTC registers has finished */
    RTC_WaitForLastTask();
    /* Enable the RTC Second */
    RTC_ITConfig(RTC_IT_SEC, ENABLE);
    /* Wait until last write operation on RTC registers has finished */
    RTC_WaitForLastTask();
    /* Set RTC prescaler: set RTC period to 1sec */
    RTC_SetPrescaler(32767); /* RTC period = RTCCLK/RTC_PR = (32.768 KHz)/(32767+1) */
    /* Wait until last write operation on RTC registers has finished */
    RTC_WaitForLastTask();

BKP_RTCOutputConfig(BKP_RTCOutputSource_Second);      //侵入管脚输出秒脉冲
另外PC13,14,15管脚注意事项我都看过,手册上列举的我知道?难道还有什么秘密ST没告诉我?

网友:
PC13管脚注意事项你真的都看过了?
你漏了最关键的代码:
BKP_TamperPinCmd(DISABLE);/* To output Second singal on Tamper pin, the tamper functionality must be disabled */
BKP_RTCOutputConfig(BKP_RTCOutputSource_Second);/* Enable RTC Clock Output on Tamper Pin */

网友:
                                 不是这个原因,复位值TamperPin就是作为IO的,在你告诉我之前我就加了这句试过,因为是多余的我删掉了,也麻烦你看看复位默认值吧,另外我能输出校准时钟也说明TamperPin是DISABLE的

网友:
                                 我这样设置就有秒脉冲输出了,请检查你的电路和其他相关代码。

网友:
                                 问题我还是没找到原因,暂时忙其他的,顾不上,分先给你

网友:
                                 你结贴了以为解决了……

网友A:
请问楼主解决了吗?我的也遇到同样问题

网友: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PWR | RCC_APB1Periph_BKP, ENABLE);
  PWR_BackupAccessCmd(ENABLE);  /* Allow access to BKP Domain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C, ENABLE);         //

  /* Disable the Tamper Pin */
  BKP_TamperPinCmd(DISABLE); /* To output RTCCLK/64 on Tamper pin, the tamper
                               functionality must be disabled */
  /* Enable RTC Clock Output on Tamper Pin */
  BKP_RTCOutputConfig(BKP_RTCOutputSource_CalibClock);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解决了吗?我的也遇到同样问题

老哥你好,我看你之前有一个 PC13无法输出秒脉冲的问题,请问您现在解决了吗?  我也发现了这个问题,但目前还没有得到解决,期待能得到您的赐教,感激不尽 我的qq1783544782 ,邮箱1783544782@qq.com,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