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Readonlydata的疑问

楼主(2010-06-18):
IARReadonlydata的疑问
stm32用IAR5.4的环境,我是新手,请教一下各位大侠,我程序中很多字符串,发现编译器将字符串都放在Readonly data Memory 中,我想请教的是Readonly data Memory究竟是占RAM区还是FLASH区,如果是FLASH区为什么不直接显示在Readonly code Memory中?如果是RAM区,如何定义编译器自动将字符串放到FLASH中?
memory
编译器
字符串

网友A:
Readonly data Memory 本来就是FLASH区,字符串要放在flash区,声明的时候,加上const关键字就可以了

网友B:
按照楼上的意思Readonly data Memory就是Readonly code Memory,那IAR为什么在编译的时候要特意区分提示呢?

网友C:
另外还有个关于IAR问题一起请教一下,在IAR中没有找到itoa()库函数,请问怎么处理将整数转字符串,当然,笨办法我是知道的,我是问类似itoa函数是那一个

网友D:
code是code,flash是flash,不能等同。
code可以放到flash,也可以放到RAM。
data可以放到RAM,也可以放到flash(指Readonly dat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