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官方USB例程105系列USB做虚拟串口的问题

楼主(2010-06-11):
关于官方USB例程105系列USB做虚拟串口的问题
当PC端一次发送为64个字节的整数倍数据时,STM32这端会多收到64字节数据,
用仿真器调试时观察发现,STM32端多进入一次接收中断
且多收到的数据与发送数据的最后64个字节数据一致!~
请问版主,这个问题是PC端驱动问题,还是开发板这边的问题?
数据

网友A:
你看看在接收中断中,接收数据长度是多少。一般发送64个字节的整数倍数据时,结束时需要发送一个长度为0的数据包,这时候数据缓冲区肯定还是最后64个字节的数据。

网友B:
长度同样是64个字节,
你可以拿开发板试试

网友C:
版主不在?自己顶

网友D:
虚拟串口的例程在105系列中,那个例子有Bug,请等下一个版本出来你再测试。

网友:
下一个版本是什么时候呢?
我的项目时间比较急

网友E:
下一个版本什么时候出,具体给个时间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