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使用外部晶体与振荡器,哪个更可靠?

楼主(2010-06-13):
MCU使用外部晶体与振荡器,哪个更可靠?
手上有一个设计,不能确认使用外部晶体(crystal)和外部振荡器(oscillator),哪个使得系统可靠性更高?望高手指点。多谢。
设计
Crystal
振荡器
可靠性

网友A:
个人认为内部RC更可靠,但内部的RC精度无法与外部晶振相比,算是一个缺陷。

网友B:
如果外部不可靠 那么多使用外部晶振的板子岂不是通通都。。。
内部晶振的好处在于减少体积 但是内部晶振的工作原理决定了其频率精度不高
外部晶振正好相反 体积大 但是精度高 而稳定性在于电路设计

网友C:
所谓的可靠有一个尺度,何谓可靠,没有一个统一的量化标准。况且时钟精度高也并不代表系统就可靠。
前面已讲过频率是内部RC的硬伤。看看外部晶振振荡激励电路和内部的RC电路,谁可以更容易、更快速起振?
这里讲的外部晶振泛指无源而非有源。

网友D:
谢谢各位,我说的外部晶体(crystal),无源,与外部振荡器(oscillator),有源的比,个人直觉是后一种方式,有源的更可靠,不会轻易停掉,不知实际情况是不是这样,还请高手指点。多谢了。